雕刻机"磨"铁

楼主(2013-01-06):
Φ6铣刀,一刀0.1MM,F100,效率吐血,电机不给力,速度一快就堵住
无动主轴+号称有300W的电机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电机参数晒出来看看。

楼主:
这个电机大家应该都知道吧,TB有卖,号称300W的,20多块一个,电压12左右V

网友:
发个常用的E240-E243的参数,你可以对比E241或者E242(功率近似)看看最大扭矩,从图片估计你的转动为2:1左右,速度还是快了点啊

网友:
德昌直流电机啊,比38电机还小的,楼主晒晒你的无动力好吗,,,,,,,,见你的无动力胖短的

楼主:
我那个无动力的是自己做的,用的是两个普通轴承+自制刀头+变速塔

网友:
这电机暴力啊,声音受不了。

网友:
这电机真实功率应该很小,6MM刀一刀0.1MM,800W电主轴降速到6000转照样可以跑F1000以上的,不知道步距你搞的多大

网友:
这电机确实不给力。换个大的电机吧。

网友A:
电机个头就那么大点,能有多大力气!我370W的三相电机,有11公斤,1500转,8毫米铣刀,F500,下刀2毫米。

网友:
电机到500瓦就好点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个头就那么大点,能有多大力气!我370W的三相电机,有11公斤,1500转,8毫米铣刀,F500,下刀2毫米。

1500转,8毫米铣刀,F500,下刀2毫米
这样的参数刀都没断,加工的东西是什么材质的呀?

网友:
电机不能光看功率,还要看扭矩的

网友:
你的传动皮带不行,运转时间一长皮带发热变软,容易打滑。我用S3M的同步带。

网友B:
楼主应该去弄个电动车的电机,我就用这个,有力

网友:
这电机有20W就不错了,听他们吹300W!!!!!谁爱信就信

网友:
12V300W,估计不是电机不给力是电源不给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去弄个电动车的电机,我就用这个,有力

我有这个打算,准备整个电动车电机有刷的300W,一百多块,力度应该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