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ini cp熄火开关打开后是这个样子,上图

楼主(2013-01-06):
顺便请教个模拟的问题,一直用家里的电脑飞凤凰4,前两天用笔记本飞了一次,发现连对尾悬停都不会了,仔细观察发现偶尔有延时。大家有用笔记本玩的吗,什么系统和配置麻烦说下,想买个出差用

网友A:
我就用笔记本玩,没感觉有什么不妥
联想的Y471a
win7 X64
6G RAM
120G intelssd+128G 镁光msatassd
ATI6730 1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笔记本玩,没感觉有什么不妥
联想的Y471a
win7 X64

网友B:
里面有个调节游戏速度的 正常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个调节游戏速度的 正常是100%

那个我知道,不是那个的问题,是配置差了有延时

网友:
3楼说的对,调熄火螺距

网友:
熄火螺距曲线本来就是这样,和3d曲线差不多。

楼主:
我以为正常是大奖垂直主轴的,呵呵,谢谢楼上的各位啊

网友:
你只开熄火,不要开锁定就可以保持之前的螺距曲线
不过我发现D7E只有锁定没有熄火,所以必须多去设置锁定曲线,你的D10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4-04-23):
调熄火螺距为-5

网友:
正常得很

网友:
设置熄火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哈哈就可以实现熄火降落了,不过只是玩玩,不要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