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VBAR(快速版)是否木有办法调整十字盘的最高/最低的水平度?

楼主(2013-01-06):
如题。。。。。
看了一轮好像找不到该选项。。。

网友A:
没有。
只要是Express版本的Vbar,包括Mikado、GAUI和Safty,都没有这个功能。需要升级成Pro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只要是Express版本的Vbar,包括Mikado、GAUI和Safty,都没有这个功能。需要升级成Pro才有~

所以说Express版本的循环D/R值和行程都需要在控上操作?

PS:不好意思, 我手上都是PRO版~~  刚帮一小伙装新买的X5。。。Express真是坑爹啊!

网友A:
其实,只要舵机不是太差,上下行程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
Cyclic的DR和Exp在控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舵机不是太差,上下行程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
Cyclic的DR和Exp在控调没问题。

我现在帮朋友调的X5,十字盘最高和最低都不水平(起码肉眼很明显能看出)~  连杆长度和中舵机立点都最佳状态
PS: 用的是DS615舵机

网友B:
舵机对调一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对调一下位置。

木有用。。。。

网友B:
那就用控里的舵机行程调下咯。调好再去第一个界面确定一下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控里的舵机行程调下咯。调好再去第一个界面确定一下中立点

不行~~ 所有的end point数值都在Vbar的 “接收机” 界面里都定好了~~

网友:
唉,ex的就是各种限制

网友:
这 就是PRO的价值所在    虽然600米贵了点  呵呵

网友C(2013-02-07):
我也被快速版坑了,还入了2个,悲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被快速版坑了,还入了2个,悲剧啊!!

网友:
我的x7 也是,用起来总算感觉别扭。

网友:
别扭就出了换k8啥功能都能用

网友:
最近刚装了台NX4,十字盘0、+12、-12都是水平的,儿子飞过,感觉不错。感觉亚拓的舵机应该也不至于一致性差吧。我的调整顺序是先调舵机在油门摇杆在中点时,舵机臂与主轴呈90度角后不再动Vbar的十字盘舵机微调,然后再调拉杆使十字盘水平,接下来调整大桨夹摇臂拉杆,使螺距为0。再检查最高、最低螺距时的十字盘,十字盘依然是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