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256hv抖舵(已经上视频拜托老大帮忙看看什么设置搞错了)

楼主(2013-01-06):
试了2个3gx ,和 2个256hv都一样,只要摇杆移动慢一点就好256就会跳一下

控是t8fg

2个256都在其它设备试过没有问题。。例如vbar等 dji的naza-h 都没有问题

2个3gx 都是全新的,都是2.1升级到3.0的

楼主:
3gx 已经改成760us(红灯),行程也设置好了,绝对不超行程

楼主:
等亚托答复

楼主:
请亚托的老大帮帮忙啊,不敢飞啊

网友A:
过年了,3GX 要回娘家.必须的.

楼主:
我的问提有人帮忙吗?有一样都是256的用户遇到吗?难道没有?

楼主:
忘记说了接收是6203sb,用sb方式连接的

楼主:
请厂家帮看看是那里出问提了

楼主:
亚托的老大天天都在这回复怎么就看不到这个帖子?需要我拍视频上来吗?麻烦帮我解决一下可以不?
我是2个3gx和2个正常的256都出现的。不是个例啊!

楼主:
真想不懂怎么没人理的啊? 麻烦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流程?

网友B:
LZ
建議您把整機的所有配置都寫出來,最好能有視頻或照片
這樣比較能看出你所表達的述求
不然還真看不出來是在提問還是在分享?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在进入尾航机设置后只拨动了一下遥杆让760US的灯亮了???实际操作是你要拨动三下才会确定设置了760US的,你可能只是看到灯变红了就认为设置了。你看看你第二次进入时是不是还是红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建議您把整機的所有配置都寫出來,最好能有視頻或照片
這樣比較能看出你所表達的述求

我什么都不接,只是接 6203sb+3gx+256,采用7.4电池直插,控是t8fg,已经确认 3gx 改到760us的,(动3次尾巴改,重新启动是红灯,如果不是红灯的话尾舵机是根本一点都不会动的)
视频已经上传,我2个3gx和2个256 完全一样的,看视频,只要打到一边 停顿1秒左右 尾舵机就会回弹一下

楼主:
周一了。。上班了。顶上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顶一下。。一个星期了,还不敢飞啊

网友:
正常的,我的也是这样,空中飞起来尾舵刚刚的,非常爽
LZ放心飞吧

网友:
正常的,貌似3GX 3.0的控制回路是这么设计的,我的2只也这样  一只在450上 一只在600上,我2.1的时候是不这样的 升了3.0后就这样了,飞起来没问题,舵机是8910和650,宽频舵机和窄频舵机都一样

网友:
的确是这样  据说多了 角速度侦测。。。。 飞起来一点事儿 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