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作个调查

楼主(2013-01-06):
最近想入个450玩玩,一直对有副翼和无副翼拿不定主意,想看看大家是喜欢有副翼的多还是无副翼的多.求各位投个意见.懒得打字的就打个有或者无就可以.谢谢了

网友:
有副翼成本低。。好调试。。但是难修理。。

网友:
我各有一架。\(^o^)/YES!

网友:
都有~

入门有副翼~

网友:
喜欢无副翼,喜欢那个机械感,连调整都是机械

网友:
无副翼,调整方便,旋翼头就两根连杆,接陀螺仪一根线(sbus)

网友:
有副翼改无副翼了,感觉不错。

楼主:
无副翼动力会不会强很多?我在模拟器里面感觉无副翼动力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