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er9x混控求助

楼主(2013-01-06):
er9x里,某一模型里面,(5/10)mixer混控器下面

CH3    100%ELE
CH4   -90%RUD
CH5    -67% MAX ID0
         -68%  MAX ID2

CH6   90%P1
CH7   70% MAX ELE
CH8   -45% MAX TRN
麻烦高手解释一下,这些指的是什么

我只明白100%P1指的是P1这个调钮完全对应这个通道,但是90%P1就搞不懂了

然后70% MAN ELE 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说明书写的是:max最大值,输出可以使零或者权重值,这是被开关控制着的

网友A:
今天刷固件把芯片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刷固件把芯片锁了

搞错没啊,怎么会这样?

网友C:
熔丝设置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熔丝设置错了吧

应该是的   比较麻烦  它的晶振是贴片的  解锁麻烦   这位仁兄知道比较简单的解锁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错没啊,怎么会这样?

初步推断熔丝位设置错误,我没用eepe刷,貌似点了内部RC  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步推断熔丝位设置错误,我没用eepe刷,貌似点了内部RC  锁了

那你看看,听说应该是可以高电压解锁的,具体你查查资料,实在不行再卖一个焊接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看,听说应该是可以高电压解锁的,具体你查查资料,实在不行再卖一个焊接喽!

高压编程器比较麻烦  12V的  还要接很多线  重焊更麻烦  要热风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编程器比较麻烦  12V的  还要接很多线  重焊更麻烦  要热风枪

你到电子市场别人有编程器烧录的店,上次我去华强北烧个IC,5元给你烧录三个便宜的很,我这里有烧录器,可以没那个座子,座子都要100多的,不划算。焊接那个不是很麻烦的,IC反正坏了,温度调高点,堆点焊锡到四边,速度快点均匀加热就可以拿下来,焊接的时候温度调低点,能溶化焊锡完美焊接就好。我深圳福田,你那里,进的话可以给你帮忙弄一下焊接,工具我这里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到电子市场别人有编程器烧录的店,上次我去华强北烧个IC,5元给你烧录三个便宜的很,我这里有烧录器,可 ...

多谢!离的远了  我苏州的,先想办法解锁,不行的话淘宝买几块芯片烧好程序再焊接  你的办法应该可行  没焊过这种封装的,

网友C:
我只知道这种情况要高压解锁,很麻烦,不行就换一块了

网友D:

新开一个模型按上面设置后再在接收机相应通道接上舵机试着操作就会有新的理解.多动手与多动脑.ER9X玩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到电子市场别人有编程器烧录的店,上次我去华强北烧个IC,5元给你烧录三个便宜的很,我这里有烧录器,可 ...

http://bbs.mx3g.com/thread-330223-1-1.html      已经解锁了  刷了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这种情况要高压解锁,很麻烦,不行就换一块了

http://bbs.mx3g.com/thread-330223-1-1.html   我的解了   不是高压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开一个模型按上面设置后再在接收机相应通道接上舵机试着操作就会有新的理解.多动手与多动脑.ER9X玩的就是 ...

只能这样了,呵呵

网友:
强烈要求你重写一个解锁教程到本论坛来,那论坛要我等2400分钟啊,我的乖乖!

网友E:
没有一个回帖是回答楼主问题的;p

网友E:
90%P1是说P1拧到最小时输出是-125%*90%,拧到最大时是+125%*90%

70% MAX ELE是说ele开关打开时输出是125%*70%,ele开关关闭时输出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P1是说P1拧到最小时输出是-125%*90%,拧到最大时是+125%*90%

70% MAX ELE是说ele开关打开时输出是125 ...

原来是这样,多谢了。这下总算有头绪了

网友(2013-05-01):
刷机还有这风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