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双推销钉 ~~

楼主(2013-01-06):
搞掉一颗销钉! 自制一套用用看!
较原件更粗一点!杆头直径达到1.6毫米,间隙减小!
拆卸较方便!半圆头内六角2.0杆头拆装!
稍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 ! 长轴? 入了?

网友:
冰人最近有点不太争气,好多精度不是那么完美,凭他们的实力确实不应如此,加油改进吧

网友B:
想知道阳台怎么弄掉螺纹的。那么小的螺丝。另外螺丝什么规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阳台怎么弄掉螺纹的。那么小的螺丝。另外螺丝什么规格呀

选手里的YFS 半圆头M2*5 螺丝加工! 主要工具是电磨和砂纸! 主要环节是自切一段M2螺丝固定铝柱用于夹持和打磨用  ~~

网友C:
冰人的这款双推却是精度有问题

网友:
顺便顶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人的这款双推却是精度有问题

  有间隙!不影响使用!但感觉不是那么完美!

网友:
阳台图文并茂啊。 不错不错。回去果断试试。谢谢啦

网友D:
O(∩_∩)O俺有车床,磨床,虽然是厂里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O(∩_∩)O俺有车床,磨床,虽然是厂里滴!

菲耐的床 ~~

网友:
中 国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