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了,玉免+ATG L600机架可挂鞭炮高空燃放吗?

楼主(2013-01-06):
如题,X2212 980KV/好盈40A,可以吗?GPS可以打开吗?有没有干扰?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可以,注意点就好~不然烧到电池那~得,最后一爆是电池了

网友C:
肯定不可以,爆炸的鞭炮头会到处飞溅,百分百到离飞机最近的那一截炮竹会飞溅到桨叶上,这个是没法控制的,北京模友在大兴试验过。炸毁一架六轴,一个四轴。

网友D:
用稍长一点的铁丝拴着还是可以的,以前有视频,lz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E:
放的位置合适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