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0KT的配置 大哥们给点意见啊

楼主(2013-01-06):
做了一个330的KT机机  机翼长500  比例缩放的..我想在网上买 电子设备  手上有个四通控   大哥们给个意见啊   硊谢了  !!!  完全新手  第一次做机...

网友A:
我赌100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赌100秒炸

大哥  谢谢你的回复  可是为什么呢

网友:
我赌1W秒炸!

网友:
我第1次自己做的飞机,还飞起来了,就是机翼强度不行炸了!你的翼展才50公分,太小了不适合,还是先买成品飞飞吧,不急于一时。了解了飞机,才能自制!

网友B:
楼上的两位也太坏了,严重打击新人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别忘了你们也是秒炸过来的,心里也会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两位也太坏了,严重打击新人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别忘了你们也是秒炸过来的,心里也会痛的。

呵呵,谢谢大哥的理解,我手上有个小塞…由于没人带也没练模拟器小炸了很多次,我就在想自己做了个330的KT机买套配件,这样成本少点先练练,大哥你觉得这样可行么?如果太小了我可以做大点么

网友:
恩,大家都是秒炸过来的嘛
哈哈

网友C:
小翼展不好飞上飞控还可以,如果你不飞3D就是练手飞着玩就做个大点的吧翼展900的,上2212-KV1000--1047桨-1300--25C的电池把重心调好,很好飞的。想飞特技这个配置不行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赌100秒炸

我堵10秒~~~
另外,楼主放弃这种机型

网友:
顶下吧,我也新手

网友D:
翼展500不行的,我做过翼展600的,1404电机(9.6g),好盈6a电调(4g),三只pz3.7g舵机,D板空重22g,整机75g,可以室内飞行,不过更适合室外飞,如果翼展500的,新手请放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大哥的理解,我手上有个小塞…由于没人带也没练模拟器小炸了很多次,我就在想自己做了个330的K ...

你还是先买个模拟器。在家练练手,找找航线,降落不炸鸡,再配合的飞飞你的小赛,勤加练习多绑架几个飞飞机的老手,会对你有帮助的,在论坛多潜水,多交流。多看看杂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先买个模拟器。在家练练手,找找航线,降落不炸鸡,再配合的飞飞你的小赛,勤加练习多绑架几个飞飞 ...

好,那我先买个模拟器练练了,呵呵,谢谢这位大哥百忙之中这么关注我,我会努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翼展不好飞上飞控还可以,如果你不飞3D就是练手飞着玩就做个大点的吧翼展900的,上2212-KV1000--1047桨-1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翼展500不行的,我做过翼展600的,1404电机(9.6g),好盈6a电调(4g),三只pz3.7g舵机,D板空重22g,整机75g,可以室 ...

嗯,谢谢,想请问一下,我的小塞炸过几次之后电机在遥控零油门的情况下还转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想请问一下,我的小塞炸过几次之后电机在遥控零油门的情况下还转动是怎么回事

重新对行程

网友:
本来就是新手了,还飞自己做的机机,因为自己做的机机很难飞,所以极大几率秒炸,建议新手飞成品的 好飞的飞机!

网友:
我的意思是,赌100元,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