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能不能改尾浆直驱

楼主(2013-01-06):
450都是皮传或者轴传将动力传递给尾浆,我想能不能单独用一个无刷电机,2204或者亲1806之类的安装到尾部锁尾哪,设想了两个方案:方案1去掉尾旋翼,锁尾电调接陀螺仪,安装5_6寸固定翼桨,通过陀螺仪控制转速锁尾。方案2 保留原来的尾旋翼,用y线跟主电机连接再到接受器,电机换长轴3mm的,将尾翼安装到加长轴上,还是原来的锁尾舵机控制螺距锁尾,这个方案貌似比较容易,但还是保留了容易出问题的机械系统。高人勿喷希望指点一二,准备动手搞一搞。

网友:
用尾电机锁尾很不给力 没有用尾舵机变距的效果好

网友:
所以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就是想去掉皮带,对传齿,飞飞航线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第二个方案也是变距啊

网友:
450这个结构是有他的意义的 小鸡子用尾电机之类的是因为条件不允许

网友:
玩具级别的都用的直驱……

楼主:
真正的大型直升机尾桨都是单独的发动机,这玩具够大哈!我想知道有没有人改过,也是创新嘛,望得到理论上的反对和支持。比如陀螺仪能直接接电调吗诸如此例的,谢谢

网友:
新人不懂,看完潜水

网友:
尾电机响应慢,锁尾效果不好
配重也是问题,所以那些尾电机的都是短尾管

楼主:
老人别掖着藏着,指点一二呗

楼主:
尾电机再配上变距那,是否好些

楼主:
标题

锁尾的确是个蛋疼的问题,难点就是慢漂或者叫漂移,因为那种极小的漂移反映到传感器上也就是角加速度微乎其微,所以陀螺仪不能给出及时准确的修正值,性能好的陀螺仪漂移能小一些,但是,作为模型级别想没有漂移很难,或者是不可能的,除了提高陀螺仪性能,剩下的只能在机械上做文章,高速舵机 丝滑般的尾推应运而生。其实这都是为了匿补陀螺仪的不足。陀螺仪后置,也就是增加了线速度,陀螺仪增加一个加速度函数值就好了,现在的陀螺仪好像没有这功能。那么把陀螺仪搬到尾巴上行吗?,尾浆的震动是是直升机的主要震动源,什么陀螺仪都会受不了,除非再加一个单独的机构安放陀螺仪,扯远了…独立电机锁尾应该是定速变距的思路比较靠谱,闲来无事,仅仅是想证明或者折腾而已,无他!

网友:
没有意义,成本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的确是个蛋疼的问题,难点就是慢漂或者叫漂移,因为那种极小的漂移反映到传感器上也就是角加速度微乎其 ...

“独立电机锁尾应该是定速变距的思路比较靠谱.”

的确这可能是一个能工作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只解决了尾桨动力机械传送的问题,还是要保留変距的机械机构。还是要高精度的舵机。

再来看变速的方案,现在的小型外转子无刷和电调在启动加速都应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总的分析度无法和数字舵机无法比,问题并不是像你认为的那样在陀螺仪。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无刷电机控制是开环的,而不像陀螺仪+舵机是一个闭环。当这个系统中惯性东西很小,开环是可以工作的,小电直能工作就在于它那套东西的惯性小。
不知这样说你满意吗?

网友:
其实华科尔的机子不是有部分这样的吗?

网友A:
有人改过的,都有试飞视频,不过这样不但变复杂,性能还不好,除了折腾没啥意义

网友A:
尾电机直驱由于惯性大性能很差的,不过相对于方案二相对靠谱
尾电机+变距更不值得了,一是重量大很多,二是可靠性变差,多一个部件就多一份问题隐患
还有目前陀螺仪只能感知角度变化,那么陀螺装在哪里都一样。好像没有感知线速度变化的设备,要实现这个只能用GPS

网友B:
能改,但不值。
我有一架小的,亚拓100,尾电机直驱,其实不能锁尾,要靠自己打舵修正!

网友C:
那样岂不是更次了

网友D:
支持楼主的方案二,楼主可以搞下,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E:
估计 尾巴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