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轴配置

楼主(2013-01-06):
求4轴配置预算3000,谢谢各位大茄

网友A:
最低只要六百就可以配个四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低只要六百就可以配个四轴了。

不带遥控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低只要六百就可以配个四轴了。

600的怎么配呀 我有天地飞6A 可以用在四轴上么??能发个配置给我么  谢谢  玩的固定翼想入四轴

网友:
大疆F450全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带遥控器的吧?

带遥控器也可以配一个出来,XXD电机电调一起三百飞控KK乐迪二手6通遥控100买个电池花100这一起不就600.。。不过还有一种飞控只要60是mwc lite不知道这个飞控有没有人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遥控器也可以配一个出来,XXD电机电调一起三百飞控KK乐迪二手6通遥控100买个电池花100这一起不就600.。 ...

60的那个我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0的怎么配呀 我有天地飞6A 可以用在四轴上么??能发个配置给我么  谢谢  玩的固定翼想入四轴

想省钱可以这么配XXD电机电调飞控我建议还是入KK要么一次性到位NAZA其他的机架什么的自己可以看,喜欢什么样子的机架可以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0的那个我在用

啊啊啊啊啊  那个效果怎么样啊???能不能加你扣扣聊 我就是看中那个飞控。86734357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啊啊啊啊  那个效果怎么样啊???能不能加你扣扣聊 我就是看中那个飞控。867343573

还行吧~外形有点脏,酒精擦下就行

估计是积压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行吧~外形有点脏,酒精擦下就行

估计是积压货

那个飞控怎么样用我现在还在愁,那东西买回来就一直放着。想多多请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飞控怎么样用我现在还在愁,那东西买回来就一直放着。想多多请教你

有编写器吧~改几个注释,烧固件就行了

lite比se好在lite可以选择升级高精和普精的气压计,se直接定在普精了……所以我买lite的然后焊5个针,准备以后升级高精气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编写器吧~改几个注释,烧固件就行了

lite比se好在lite可以选择升级高精和普精的气压计,se直接定在 ...

那不这个还要插在电脑上面弄,,,真麻烦,我买回来就直接插,不行,我还以为东西坏了就一直放着。能不能加你扣扣细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这个还要插在电脑上面弄,,,真麻烦,我买回来就直接插,不行,我还以为东西坏了就一直放着。能不能 ...

MWC的乐趣就在可编写上~要插电脑上调试~兔子也一样,KK的话虽然不用插电脑,但调试的话新手也很麻烦~毕竟插电脑是可视化调试,KK完全是靠遥控器调试,除非你买KK2,KK2有液晶屏可以进行可视化调试~价钱和MWC SE 1.0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WC的乐趣就在可编写上~要插电脑上调试~兔子也一样,KK的话虽然不用插电脑,但调试的话新手也很麻烦~毕 ...

大虾.MWC Lite带自稳吗?就是60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虾.MWC Lite带自稳吗?就是60那个

6轴的传感器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