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楼更新)====2013,新年“锯”献:微型台锯====

楼主(2013-01-07):
用途:精细切割非金属材料

(已试:木条、木板、竹片,亚克力板、覆铜板、铝塑板)

主角:废弃汽车玻璃升降器

主要材料及来源:

1、锯片:直径5CM高速钢锯片,网购,11元。
2、接杆:8MM主轴接口,网购,9.5元。
3、电机:汽车玻璃升降器总成电机,废品站购得,5元。电压12V,电流2A。特点:超级安静,动力强劲。
4、机箱:废弃的多媒体控制器机箱,平时积攒。
5、电源:废弃的开关电源,平时积攒。
6、集尘盒:废弃的塑料盒,平时积攒。
7、排尘盖板:废弃电脑软驱支架,截取一部分,平时积攒。
8、靠山:废弃硒鼓支架,截取一段,平时积攒。
9、强磁:4只,平时积攒。用于制作强磁靠山,用于固定排尘盖板。
10、电机遮盖:茶叶盒盖。

结构尺寸
盒式结构,构造紧凑,便于携带和收纳,长宽高27*18*6CM。

性能
1、最大切割厚度:16MM。
2、已试锯:15MM厚普通木板,8MM厚竹片,6MM亚克力板,3MM铝塑板,覆铜板,均很轻松。

靓点
1、结构紧凑,便于移动、收纳。
2、内部设有储屑室,能有高效收集尘屑,底部设有排屑盖,方便排屑。
3、巧妙利用强磁,强磁靠山和磁性排尘盖板大大简化了整体结构,制作也相对容易,使用效果良好。

缺点
1、由于采取电机直驱锯片方式,电机高度过高,造成突出工作台面,对台面的整体平整性产生影响。
2、有经验的网友说,这种电机用时间长了,轴会旷动。解决办法:更换电机(废品站套一个)。
3、欢迎坛友继续补充。

====================================

楼主:
上一部分制作过程中拍的照片:

底部排屑盖板:

底部排屑口:

几年前老婆送的塑料盒,存放小零件用的,现改变用途:

底部挖空,用于储屑:

储屑室:

电机固定螺丝,可调电机的高度:

绝缘纸打孔,用于开关电源板的绝缘:

以前积攒的机壳,终于派上用场:

机壳上面挖掉的那块铁板,也没浪费,焊在电机上做固定架:

茶叶盒的盖,用于遮盖电机,尺寸正合适:

楼主:
临时搭建的测试平台:

因是临时搭建的测试平台,无靠山、无稳定的台面,电机固定也欠牢固。
基本是手持进料,锯较硬物体时进料不稳,所以锯面不平整:

硬塑料和木条:

铝塑板:

亚克力板:

因是临时搭建的测试平台,无靠山、无稳定的台面,电机固定也欠牢固。
基本是手持进料,锯较硬物体时进料不稳,所以锯面不平整:

竹片:

网友:
玩木头可以,

网友:
开始我以为是可以锯铁板的呢,呵呵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马达露出来不太好。想锯长料就不方便了。

网友:
巨大的锯。台锯不错的。

网友A:
锯片没有开锯路是不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锯片没有开锯路是不好用的。

请问什么是锯路

网友:
做的不错,就是能锯的东西不多

网友:
玩PCB的必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锯路

锯路就是锯齿要左、中、右岔开,使得锯出的锯缝宽度要大于锯片的厚度,这要锯出的木头不会磨黑了,减小摩擦不会夹锯片,而且在锯的时候可以左右调整一点材料的方向,使得锯缝可以锯直了,要是没有锯路的话,锯歪了就不好校正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锯路就是锯齿要左、中、右岔开,使得锯出的锯缝宽度要大于锯片的厚度,这要锯出的木头不会磨黑了,减小摩 ...

那要自己用工具在锯齿上掰吗?

网友:
这种巨片不好用,不怎么同心,速度高了,就烧锯片,而且锯的东西,表面比较粗糙,
改用铣刀锯片,切薄的东西,很好用,锯出的东西表面很光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自己用工具在锯齿上掰吗?

普通的圆盘锯、和木工锯都可以用专用的工具来掰,你的应该是高速钢的圆盘铣刀,高速钢很硬、很脆,要掰比较麻烦,要局部加热后掰,否则一掰就断。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切木头可以,切金属沒戏

网友:
结构紧凑,小巧灵活,不错,缺点如同8楼朋友所讲。

网友:
结构蛮合理的,好。

网友:
不错不错,干点小料非常好

网友C:
不错,哈哈,不过台锯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没有分刀板的情况下蛮容易出现将被切物甩出来之类的危险,还有就是没有锯路容易夹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哈哈,不过台锯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没有分刀板的情况下蛮容易出现将被切物甩出来之类的危险,还有就 ...

多谢指导!

网友:
楼主太搞笑了,那是竹片吗?明明是痒痒挠!
(顺便开句玩笑的说:性价比上来说,设计的真tama好)

网友D:
住手,敢把老奶奶的,抓羊的也锯了。

罪过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住手,敢把老奶奶的,抓羊的也锯了。

罪过囝

你好搞笑啊。哈哈。

网友E:
电机功率是多大的 轩速多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功率是多大的 轩速多大  谢谢

测试了一下,空载电流5A(应为2A),功率应该是60W(应为24W)的。

-------------因万用表有问题,先期的测量有误,特此更正---------

转速没有条件测试,上面也没标明。

凭感觉估计应该不低于2000转,不用靠山的情况下,锯木板时走料不直时就会阻力增大,

此时就会有股烧糊木头的味道,说明转速很高。

·

楼主:
转子是12极的,定子是两块永磁铁,是否估算出转速?

网友F:
印象好像开关电源不适合用于感性负载。

网友:
境界在于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印象好像开关电源不适合用于感性负载。

只要有足够的功率余量就行。

现在好多办公设备里的电机都是开关电源带动的,像硬盘、软驱、光驱、打印机的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空载电流5A,功率应该是60W的。

转速没有条件测试,上面也没标明。

我有成品台锯 不足之处就是声音太大 想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成品台锯 不足之处就是声音太大 想改下

可能和电机有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错,哈哈,不过台锯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没有分刀板的情况下蛮容易出现将被切物甩出来之类的危险,还有就 ...

请教什么是分刀板?能否来张图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子是12极的,定子是两块永磁铁,是否估算出转速?

直流电机的转速与电压和负载有关。和极数的关系么,在同等电压电流下,极数多的转速低,力量大。

这个电机的转速没法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什么是分刀板?能否来张图学习一下。

感觉说的话说不太明白,还是上个视频吧,主要看后半段

网友:
支持DIY强人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觉说的话说不太明白,还是上个视频吧,主要看后半段

没有分刀板真是太危险了。这个真是必须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没有分刀板真是太危险了。这个真是必须有。

确实是的,主要还是一些大点的机器,小机器没事,大机器功率大,由于靠山不完全平行,或者材料受热涨了,锯过去的料稍微偏一点,就容易被卷出来,台锯锯片线速度挺高的,这样抛出来肯定是直接飞向操作者的,真心很吓人,分刀板作用就是防止木料锯后又接触锯片给卷出来,这段视频看着也很揪心,操作者手缩慢点,就锯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的,主要还是一些大点的机器,小机器没事,大机器功率大,由于靠山不完全平行,或者材料受热涨了, ...

教学视频很好。

的确有此种现象,锯过去的料很容易向上抬起。

还好这个微型锯马力不大,用时多多注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的,主要还是一些大点的机器,小机器没事,大机器功率大,由于靠山不完全平行,或者材料受热涨了, ...

看来你对台锯很有研究,我有两个小锯片,一直不太敢用,前几天用一个锯铁,锯片直接把料带走了,差点锯到手。

台锯还有什么安全附件,比如盖住锯片,推料到锯片附近时盖子才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的,主要还是一些大点的机器,小机器没事,大机器功率大,由于靠山不完全平行,或者材料受热涨了, ...

比如推把,推料刀这样的也是安全措施,防止操作时手离得太近,一些长的板材就需要改装下推把,类似推台锯那样,比较安全

网友:
有想法,手艺不错

网友:
收到楼主赠送的电机了,楼主与我素不相识,送电机还包邮,真是非常感谢!

网友:
不错不错,刚一看,以为是做成品锯要买的,想不到是自己DIY的,好思路,看来还是要动手才知道好不好
回头自己也整一个,反正除了锯片和轴,其他都有

网友:
建议楼主把录像控制盒涂装回原貌,不然不像是DIY的产品

网友:
好锯,我也在准备DIY迷你台锯,向你学习。

网友(2013-07-05):
内部布局不错,就是这样的长轴,不耐用。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找几个雨刷电机去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机,就是空载电流4-5安,不明白,空载电流为什么这样的大。

网友:
楼主肯用脑子。

网友:
那种电机转速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