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9X最多可以输出几个通道? 和关于DSM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1-06):
看到PPM设置里有最大16通的输出,可设置后桌面上通道显示还是8个条条,为什么? 还有ER9X兼容的高频头有大于8通的吗?(飞梦就做到8,不给力啊,,,)
.
另外,那个dsm2制式用什么高频头发射呢? 距离和可靠度如何?(DSM2接收才30几块,心动!)

顺便提一下,我正在尝试调整用于玩极品飞车11的混控,左手前后油门刹车,左右方向盘,右手左氮气下手刹,还可以用几个开关控制变速箱(我是美国手),现在还差手刹和变速没实现  (就是因为未知原因最后到电脑上只有8个通道,可能是加密狗的原因,等尝试等解答)  其它完美,玩飙速超爽,哈哈。

楼主:
继续等回答!

网友A:
ppm貌似最大只能输出8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貌似最大只能输出8个通道

这是futaba为了保证ppm信号质量才这么做的,而JR则不同——这在某模拟器中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futaba为了保证ppm信号质量才这么做的,而JR则不同——这在某模拟器中的说明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B:
PPM信号的每个通道宽度最大是2MS,如果是16通道输出,就是32MS,为保证后端正确识别,同步头宽度需要4MS,这样算下来,16通道的PPM周期要到36MS

网友:
dsm2高频头可以用dx4e垃圾控的高频头,虽然dx4e很垃圾,但是高频头不垃圾,跟dsx9用的是同样的版本,18dbm的功率,开阔地可以覆盖1000米距离。不过dsm2接收机的抗干扰性很一般。附近如果有强力的遥控在工作,比如futaba或者华科尔的控,dsm2被干扰的概率很大。至于ppm通道数,er9x代码是开元的,自己改一下总脉宽值(34500ms),可以支持到16通输出

网友C:
er9x中的dsm2协议只支持6个通道。如果想用多于6个通道,必须用ppm信号+spektrum官方出的JR用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M信号的每个通道宽度最大是2MS,如果是16通道输出,就是32MS,为保证后端正确识别,同步头宽度需要4MS,这 ...

一个周期36ms的话,刷新率也能达到27.8,延迟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用dm9高频头 可以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r9x中的dsm2协议只支持6个通道。如果想用多于6个通道,必须用ppm信号+spektrum官方出的JR用高频头

用dm9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dm9可以么

不知道,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dm9可以么

dm9就是我说的spektrum出的JR用的高频头啊.

网友(2013-02-23):
关注中,dx4e和th9x我都有,,,

网友(2013-04-18):
撒泡尿留个印,日后好寻

楼主(2013-06-19):
应大家要求,现公开ER9X 极品飞车11的混空参数,G4模拟狗连接,右手摇杆左右转向,前后加速、刹车(我的摇杆稍稍偏移原位,即加速为自动,下拉刹车),左手摇杆向右为氮气加速。
需在游戏设置中进一步调整

不保证所有狗连接均可正确识别,加速键在未进入游戏状态前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