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回原点总不准确,帮我找找原因。

楼主(2013-01-06):
目前的问题是 :先用尖刀在一个衬板上定个点,然后让雕刻刀围绕这个点画圆,等画上个几十圈后,停止,让机器回原点,结果总差着半毫米左右,请教原因。
驱动板电源是24V 开关电源,但是没有接保护地,控制采用的IBM X40 笔记本 加扩展坞,软件用的MACH3 ,请帮我找找原因吧,谢谢!

网友A:
看看误差有没有规律?

楼主:
规律性不强

网友B:
没救了,换个电脑或用个USB CNC试试

网友C:
先换台式机试试吧

网友D:
排除以下原因
一机架强度刚性够不够。主轴正不正。
二丝杠本身和设置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