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铲刮后,可以手工精磨一下的工作平面啊?

楼主(2013-01-06):
也算是学铲刮吧

前几天宁波下雪,于是没心情上办公室,今天早上,拿了一把白钢刀片(前面装模作样的磨了一个圆弧)。

开始刮了

没什么原材料,就选一一个小工作的底部,是网上收来的小中心加,原打算用在0618上的,现在还没加工。

铲了半天终于没有达到,最起码的粗刮的标准。

不死心,于是铲好的平面在大理石的平板上磨了几下。

对光一看,发现这面有只有很小的反光面。用红丹测测也有每平方 10个点了,但研磨后这些反光面加在一起也没有小指甲盖大。

心想,这铲刮微观上。确实最后留成下的是尖头,不可能是平面。

明天白天,我把惨绝人寰的,铲刮效果发上来

因为工件无法水平夹持,于是也无法测出这个面的水平落差是多少丝。可用手摸起来,却实是坑坑洼洼。麻麻点点

这里想问高手们一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铲刮后,可以手工精磨一下的工作平面啊?

有时一个平面变形的确实只有几个丝,先铲后手工磨一下,是不是可以说接触的面积更多一些??

用石板----磨擦力太小,基本没有效率??

用铁板----它本身也是坑坑洼洼。加上材料相同,中间如加了研磨砂,不是鱼死网破了吗??

用其它----这哪里找得到平整的砂轮啊??

求解??

网友:
很简单,把水砂纸用胶水粘附在花岗岩平台上,然后砂纸上加水什么,最好是加煤油或者酒精,然后去推几下,效果出奇的好。这也是我发现磨各类木工类刀具最快捷的方式了,就是很低档的垃圾钢做的低档刃具也能磨出不卷刃的,没有岩石平台可以使用铸铁平台或者玻璃板,总之,一定要加切削液,否则很容易产生积屑瘤都顽固的破坏完美的平面的杂乱无章的粗线条纹理。

楼主:
完全不可取,砂纸遇水就涨,不是一个平面。这个方法 30年前,我学XX时已淘汰了

用平板磨出来。至少也要达到U级的水平

这与磨刀刃两个情况,磨刀刃用金刚锉实用

网友:
加水和加没有是不一样的。切记不要用研磨膏直接在平板上磨。毁了平板才追悔莫及

精刮时候用力要轻些。前些时候找一块圆钢刮着玩了一下,求指点

网友:
我觉得是手法的问题吧 精刮的时候刃口锋利程度 刃口宽度 下手轻重 挑刀的距离 都是有讲究的

尤其是刃口 要磨的基本是钝的 靠挤压和刮蹭来去高点 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尖锐的点了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有经验的大家谈谈,可以取长补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可取,砂纸遇水就涨,不是一个平面。这个方法 30年前,我学XX时已淘汰了

用平板磨出来。至少也要达 ...

知道论语中温故而知新的道理吧,如果你曾今失败过,等以后你稍加尝试改变一下就会发现有些麻烦事用老方法还是能解决掉的,只是你要稍加改变。你不知道现在的很多砂纸是遇水不胀的,防水砂纸出来好几十年了,非常好用,很多砂带机的磨削效率已经块赶上切削加工了,你当年是用了普通砂纸呀,你就没考虑让你的砂纸遇水不变形不脱粒的吗?
如果小平面就直接一张砂纸就可以了,大零件把水砂纸贴面整块平板面上,砂纸上可以穿孔镂空,总之水砂纸用啦研磨平面绝对没问题的。效率极高。

网友A:
也上个我前小段时间刮的一个立柱座子,刮了一对..........这个真是个费劲的活啊~

图片我传的还比较大,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显到那么大,不行可以点开看大图

刮之前的对比,左边是车床车出来的端面,右边的已经刮好的一个

第一遍粗刮

刮后惨不忍睹的显点,明显中间高边上低

刮了也忘记了几遍以后的显点,少说也得有6~8遍

擦掉丹红以后的表面效果

刮完的表面可以隐约照出打火机来

刮了三天晚上,共计耗时大概得8个小时,一共刮出这两个面来,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至于营地滴兄提到的油石磨是可以的,不过得找硬度相对较好的精磨油石,比如碳化硼、红宝石油石,或者天然软玉油石,前提是油石有较好的硬度不掉渣,磨削量小,磨后的表面光洁度得够高,要不用油石过一遍的意义不大,另外油石一般需要整形过,平面度够才行,简单的方法是两块同样质地的油石,加金刚石研磨膏对磨,两块油石四个大面分别对研,这样基本能整形出平面度很高的基准

磨的时候用8字平磨法,研磨轨迹按照8字形走,正三圈反三圈,然后工件转个方向,再继续,反复推送之~~~~

我是用的一块碳化硼油石,刮完以后磨一下,能省掉一些刮小点的功夫

如果刮的功夫到位的话,完全可以省掉这个磨的步骤的

以上~完毕,请刮研高手指导

网友:
另外,磨平面千万别用砂纸,那个东西本来基底就是软质的东西,磨的话,肯定会啃边,工业上用的磨轴之类的那都是抛光砂带,不是做磨削用的

网友:
没图呢,我还想看看怎么刮啊

网友:
都是高手,刮铲很费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上个我前小段时间刮的一个立柱座子,刮了一对..........这个真是个费劲的活啊~

图片我传的还比较大,只 ...

童鞋,能否介绍一下 刮铲平面与孔面垂直是怎么保证的,用哪些量具与方法。谢谢

网友:
刮研如果要细分的话应该也会分成几种,

一种是装配刮研
装配刮研是在已经加工好的工件装配面上进行刮研,因为有些加工面的平面度(这里指的是平面接触面积比例),这种已经加工好的面已经有个比较高的法线平面度(也就是平均平面度),我的那个刮研也就是属于装配刮研,是在以这个法线平面基础上来刮研,就算有误差,出来的也会微乎其微,因为装配刮研毕竟属于很小的且销量的刮研

我的这个工件是直接在车床上一次装夹车出来的,内孔和底面垂直度完全靠车床托板的相对位置精度来保证,至于内孔的垂直度测量,业余情况,可以用弯板侧向固定,使底面垂直于平板,在孔轴向平行位置弄个固定限位靠山,然后用万能千分表架加杠杆表顺着靠山推送测量,但是这个条件个人都不好整,至于厂家的话,应该是有专业测量设备那个就不太清楚了,一般除了及其精密的东西会这么测以外其他垂直度方面的事情,大多都是在加工环节上通过施工方法来控制了

一种是尺寸刮研,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包含尺寸测量,平行度,垂直度啥的很多检测,比如老式的刮研的框式水平仪就是这种东西,那个没点专业知识和方法,真不好搞

本人也是个新手,还望这正的钳工老手给斧正!

网友:
学习了,喜欢看这样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上个我前小段时间刮的一个立柱座子,刮了一对..........这个真是个费劲的活啊~

图片我传的还比较大,只 ...

多谢UP2X兄,我细看了你的图片,上面确实也有,镜面级的反光。

我磨了一下瑞士的齿轮校正仪上的刮研,确实也是坑坑洼洼的,

其它想想也明白了。刮的刀两头有R。必意产生的是下弧线。

不用微观,放大镜下已是下弧下了。

于是为了保证有良好的储油与精准的接触面,最后磨一下。还有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以镜面级反光作为。最后点的分布也许也是一种办法吧。

不过。估计这种只能用于摆车之类的小拖板了

哈哈

谢谢 UP2X

网友:
我的雕刻机z轴安装面现在不垂直,高低差1.5毫米,惆怅中,有没有手持平面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上个我前小段时间刮的一个立柱座子,刮了一对..........这个真是个费劲的活啊~

图片我传的还比较大,只 ...

可以来个刮刀刀头的特写镜头吗?很感兴趣。想学学。

网友B:
修过的油石是可以的,两到三块油石护研之后可以用一下,没修过的就算了吧!
如果是量具之类的研磨可以用压砂平板,一般是三块一套的。其实自己找3块铁板对研之后也可以对付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