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求救,无法使用Spektrum DX7s ……

楼主(2013-01-06):
遥控换成Spektrum DX7s,发现无论用接收机或卫星连接G31都无法正常使用。

第一种方法,用自带的AR8000接收机连接G31,接线按照说明书接,G31接收模式只能选择Pwm模式。
此模式下没有油门,推油门无反应。电调铂金40A,一直滴-滴-滴不停响。接线方法如下图:

第二种方法,用G31自带的卫星转接线连接卫星(无接收机),接受类型选择DSM2048,尾舵机无电不动。接线如下:

网友A:
尾舵獨立供電,接線方式如下圖

网友B:
接受類型選擇DSM1024~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獨立供電,接線方式如下圖

你的意思是用连接线,把SRX2和卫星转接线的3针插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受類型選擇DSM1024~試試看....

试过,没反映。应该不支持这个类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没反映。应该不支持这个类型

樓上的接線方式是正確的,你應該試試看!!

网友C:
用接收机模式,选择PWM没错,但此时G31是不管油门的,油门应该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上,不知楼主怎么接的油门。
当用卫星是,G31上的油门通道才有用。

网友:
他的尾舵电,和斜盘电是分开独立的供电回路,说明书上有说,你需要两心线将尾舵和斜盘插口短接才行,从卫星转接线的三pin插头短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獨立供電,接線方式如下圖

是这样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上的接線方式是正確的,你應該試試看!!

是这样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接收机模式,选择PWM没错,但此时G31是不管油门的,油门应该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上,不知楼主怎么接的油门 ...

我是这样接的, 接受类型是PWM, 但是油门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獨立供電,接線方式如下圖

这样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接???

是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接???

不要用3pin线,用2pin线。把信号线抽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接的, 接受类型是PWM, 但是油门无反应

这样没错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电调滴滴响是油门通道行程不对吧,把油门行程微调打到底在开机试试,或者把油门反向试试。

网友:
你把电调、电机用别的接受机试一试,如果是好的

那么

G31里面有虚焊      拆开重焊插针板上的焊点

千万不要以为山8才会有虚焊

因为我遇到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