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能用OSD吗?

楼主(2013-01-06):
能用吗,可以的话推荐个

网友A:
不行。另外用其他带gps的osd就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另外用其他带gps的osd就没关系

大黄蜂之类的吗,那就是说屏幕上显示的不是哪吒GPS的卫星数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黄蜂之类的吗,那就是说屏幕上显示的不是哪吒GPS的卫星数量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