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收改双天线方案

楼主(2013-01-06):
FPV飞行大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全向四叶草天线飞不远,定向平板天线接收信号角度又太小。刚刚在TB看到一个卖家有这种三项接口,如果用这个三项接口同时接上全向天线和平板天线的话我觉得应该能弥补这些缺 陷吧。 在论坛上也从来没看到过使用这接口的帖子

网友:
这个不行的。

网友:
这个帖子好,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高人了,同问!

网友:
阻抗能匹配吗,我觉得有问题,高频信号,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并联的,最常见的有线电视网络参考下就明白了!

网友:
没有实验就没发言权
这个我在用 近距离接受图像稳定很多  但是没增加距离
我装的是原厂天线和 小平板

网友A:
不行的两个50欧的天线并联还会是50欧吗!是可以改善近距离接收角问题但是局限于场强非常大的时候,远距离肯定不行 破坏了阻抗天线等于负增益

网友:
如果可行移动公司不会买那么多分频器了全改三通了甚至50欧馈管也不用了直接平行线接上还省钱

网友B:
行不行试了才知道,有时候实际情况就是不按照理论来走,纸上谈兵的没发言权。

网友:
这么小的二功分,性能能好吗?求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两个50欧的天线并联还会是50欧吗!是可以改善近距离接收角问题但是局限于场强非常大的时候,远距离肯 ...

高人

网友C:
简单的并联是不行的。。。可能2天线的极性不一样信号会互相抵消,还有阻抗问题。

要搞双天线是可以的,但比较复杂。。。要2个天线单独进入各自的接收电路,解出中频信号,再由电路自动选择哪一路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并联是不行的。。。可能2天线的极性不一样信号会互相抵消,还有阻抗问题。

要搞双天线是可以的,但 ...

这是老鹰树的那套玩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行不行试了才知道,有时候实际情况就是不按照理论来走,纸上谈兵的没发言权。

这句话 我支持!

网友:
理论都不通了,实践还能行?我表示很无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句话 我支持!

无知者往往瞎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知者往往瞎摸索

这句话 我也支持

网友:
高频不是接220人人都能搞频率越高对测试仪器的要求越高有几个玩家手上有上6G的网分扫频仪我还是那句话三通不等于分频耦合近距离可以解决方向问题远距离就算了话说回来改变了阻抗的高天线还不如普通的高增益GP天线      本人是纸上谈兵想下手的可以试试反正一个头也不贵

网友:
我在2年前就用过,效果不大,

网友:
一点无线电底子都没有的,瞎摸索只会是浪费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行不行试了才知道,有时候实际情况就是不按照理论来走,纸上谈兵的没发言权。

这个确实是不行的,只要计算一下并联后的阻抗就知道在距离方面效果不是最好的,阻抗不匹配,飞远了之后信号强度减小,就不能谐振,也就相当于收不到信号了。实际情况和理论不符合说明实验中出现了过大的误差,就这个问题而言还不会出现理论有缺 陷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确实是不行的,只要计算一下并联后的阻抗就知道在距离方面效果不是最好的,阻抗不匹配,飞远了之后信 ...

你要考虑自己做的四叶和有些平板本身就阻抗不精确,理论需要精确的数据支持,而平常DIY本身没条件做到这个,之前还有人说原装天线和平板双天线不行,会降低距离,而实际情况距离基本没啥影响,图像反而比之前稳定了。

网友(2013-06-02):
那如果,我用两个接收器,分别接全向和平板,然后吧AV线同时输入一个液晶,这样可以吗

网友:
老鹰多集接收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