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问题,大家帮忙看看,有点严重。更新了视频!!

楼主(2013-01-07):
症状是。飞机离地之后,尾巴往左边自己动,然后回右,然后又往左打。。

排震:机身,旋翼头的横轴,主轴,全部换过,精度安装。桨叶也换过,推油门已经无双桨。无振动。
         尾巴,横轴,尾桨夹,尾桨,L臂,全部都换过了,也没有虚位了。舵机两个,山寨的9257和MD922也更换过。
         尾管,皮带。都换过!~尾巴上的轴承什么的,都换了,就算看起轴承没问题都换过。还是这样。。。。

症状依旧如此,陀螺仪是飞越gy650.设置全部没动和以前一样,这个陀螺仪甚至连GY650开机不自检的问题都从来没有遇到。

飞机是之前尾巴着泥沙地面炸鸡一次,修好,就出现这个金鱼尾,调试还是不停出现,该换的都换完了。

苍天啊!!5imx终于打开了

网友A:
把电池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换了···············

你说这个我知道,有个帖子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不是呀!~我换了电池的

网友B:
跟我以前一樣~~哈哈                 把陀螺仪調去數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以前一樣~~哈哈                 把陀螺仪調去數碼模式~~

是数码模式,关键是不是新买的东西,而是一直都是那么设置的,而且还从新检查过这个设置的。。。

网友C:
感度调低有改善不

网友D:
尾桨夹的轴承检查了吗,还有陀螺仪固定的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调低有改善不

感度调低了还是一样,再低就要自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桨夹的轴承检查了吗,还有陀螺仪固定的海绵。

尾波箱轴承换过的,陀螺仪的海绵也换了,飞越那个PU蓝色垫子,中间夹了1个1块的硬币,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我知道,有个帖子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不是呀!~我换了电池的

那个帖子我发得  我飞机有一块电池就是这样  飞起来机头右转,,调正后又转过去了。。。。但是我其他的电池没这个问题。你把能换的都换了 我也替你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帖子我发得  我飞机有一块电池就是这样  飞起来机头右转,,调正后又转过去了。。。。但是我 ...

悲剧啊

我那个升降舵十字盘那个限位器背后上面安装的陀螺仪,那个座子不是两边2个螺丝锁紧的么的,但是有一个已经安装不紧了,和这个有不有关系

网友:
尾桨夹的顶丝是不是有点长了,影响到尾推?仔细看看。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是尾桨夹的中联顶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尾桨夹的中联顶丝。

也没长啊,桨夹一套我都换了新的,蟹爪 也是新的

网友:
现场高级**XX之----疑难杂症。

网友:
什么都换了调了,唯独GY650没有重新或调或换。。。

网友F:
看起来不算严重。换个陀螺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不算严重。换个陀螺仪试试?

这个还不严重呀。已经严重影响飞行了。

陀螺仪就是没有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