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版E550/620求救,如何選槳,如何選電機

楼主(2013-01-07):
半年前買的E550仍然停留在選件階段,還沒有開始組裝。主要是沒時間,沒資金。
現在發現購買550mm的大槳非常困難,只有Rotortech一家是550mm。Edge的大槳為553mm,Radix是554(FBL),不知道會不會和尾槳干涉。
另外,不知道買多少KV的電機,希望可以通用550,620。電調為Castle 100A,不知道620可不可以使用6S動力。槳使用623mm會不會有問題?
謝謝。

网友:
雷虎30级的桨尖很靠近尾桨

网友:
大浆长点没事,雷虎550旋翼头应该和50级旋翼头一样的

网友A:
原厂设定适合 1150KV 左右马达搭配使用6S

4731为30级别电动,如果要使用50级别大桨,需要更换皮带、尾管尾推钢丝

EDGE553 跟 RADIX554 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厂设定适合 1150KV 左右马达搭配使用6S

4731为30级别电动,如果要使用50级别大桨,需要更换皮带、尾管 ...

哈哈,看到你的头像,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我用GT-5 的S-bus或者卫星模式,发动机的定速器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到你的头像,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我用GT-5 的S-bus或者卫星模式,发动机的定速器怎么连接?谢 ...

由于通道限制GT5使用SBUS或者卫星模式暂时没办法,请改用普通接线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通道限制GT5使用SBUS或者卫星模式暂时没办法,请改用普通接线方法

好滴,谢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设定适合 1150KV 左右马达搭配使用6S

4731为30级别电动,如果要使用50级别大桨,需要更换皮带、尾管 ...

如果升級為620還可以使用1150KV左右的馬達嗎?
因爲不想買兩個馬達,有沒有馬達可以通過更換電機齒同時適合550和620的。
謝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升級為620還可以使用1150KV左右的馬達嗎?
因爲不想買兩個馬達,有沒有馬達可以通過更換電機齒同時適 ...

可以的,

如果使用12S电池更换马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如果使用12S电池更换马达即可

太謝謝了,
最后一個問題,升級至620以後,是否可以用625,623mm的主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謝謝了,
最后一個問題,升級至620以後,是否可以用625,623mm的主槳?

升级至50级别电动之后可以使用 625 623MM主桨

但是30级别的马达功率不足,可能您这边要更换马达电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