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用2600MAH的电池呢还是用3300MAH的电池呢?

楼主(2013-01-07):
500ESP用2600MAH的
电池
呢还是用3300MAH的电池呢?~哪个更好点,我问了下商家,有的商家说2600的会头轻,是这样么

网友A:
3或者4个小舵机的话,我的感觉是有副翼用2600,无副翼用3300

网友B:
一般水平2600,初级和高级水平3300,3300重点,适合新手悬停航线,时间也可以飞到8分钟,适合高手的原因是后段电池放电强点,可以支持暴力飞完动作,我用2600刚好,做些简单动作,翻翻筋斗

网友C:
哈哈,我用的两个450的3S串联,不过不做动作

网友D:
我觉得3300好d

网友E:
3300重量合适,但是头罩不知道能不能带上

网友F(2013-03-25):
3300能带上头罩吗?

网友G:
能带头罩,一直用3300飞。。。。。。。。。

网友H:
个人 感觉 用2600比较靠谱 只要重心调整好 飞机轻一些 好飞 情愿时间短点。。。

网友I:
改了标准舵机 用2600 中心完美 3D正常飞3:30 暴力的话3分钟

网友:
如果是高手用什么都可以啦

网友J:
两块11.1 2200MA 主要考虑与450通用 不用另外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