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汽油机和甲醇机哪个震动要大些?

楼主(2013-01-07):
各位大大汽油机和甲醇机哪个震动要大些?同样是用在700直升机上。

网友A:
汽油机震动要大些,尤其低速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震动要大些,尤其低速段
大得应该不明显吧。。。

网友:
汽油机桭动大的很...陀螺不好尾都锁不住

网友B(2013-03-08):
其实 是差不多的,主要看安装的好不好

网友C:
没用过 不知道 哈哈

网友(2013-06-18):
汽油双缸的震动要小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