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何原因

楼主(2013-01-07):
有一块很早买的KK(黑色)板,做四轴时还挺好玩的。最近看到有模友玩KK飞控的固定翼,就下 载了相应的配置文件并成功写入。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安好后(并未装在飞机上),解锁(成功)、推油门(
电机
转)、推杆(副翼、升降、转向
舵机
都正常)。就是不能闭锁,是何原因,如何解决?盼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以前做四轴有不能解锁的问题,当时换了电调,但是不能锁定的问题不太清楚,是不是有微调没有归中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路过帮顶上。。。。谢谢分享。。。。

网友C:
没说过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