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用华科尔8S控的进来

楼主(2013-01-07):
华的8S遥控器你有在用吗,有没有用的不舒服的地方?
偶碰到:
1、油门锁定时螺距曲线没法设定的问题,就是说不管如何设置油门锁定时都回到是默认曲线状态,查设置又是好的。
2、大白天屏幕看不清,太阳底下更是一点也看不到。
3、往地上摆放稍重点就掉电池
4、设置发射功率好像是一个虚设调整没有意义,调整发射功率其目的是为了省电,结果调整到最大与调整到最小实测耗电电流没有变化(200mA左右)。

网友:
1)devo7不是这样的,devo10和devo8却改成这种方式,也就是调机必须要拔电机线,然后将fmode开关切换才能调对应的油门螺距曲线,非常sb的”改进“2)改变功率是可以节省电流的,但是要降到30mw一下才会有明显的区别
3)在阳光下看不到是所有彩屏的通病,改成灰度界面会好很多

网友:
彩屏就是鸡肋

网友:
触摸屏触摸不灵敏,不支持滑动块拖拉,鸡肋!

网友:
这样控制油门很累。

网友:
只有D7,屏幕背光也耗电.
120d02s,功率最小,亮度0.
用过kds的控,再用D7,差不多

网友A:
1、油门锁定时所看到的螺距曲线是油门锁定螺距曲线,要想调其他螺距曲线就不能油门锁定。
2、都这样。
3、等试一试。
4、只感觉比2801省电多了。
用一个多月,就理解这么多。

网友:
紧急就第三点问题试下,还好我手里的控屁股较紧,没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油门锁定时所看到的螺距曲线是油门锁定螺距曲线,要想调其他螺距曲线就不能油门锁定。
2、都这样。
3、 ...

这个控明明设定油门锁定在位置到某一个曲线下,调整这个曲线屏幕上都有变化,问题是在使用时螺距曲线没有安调整的执行,而是表现出默认的出厂设置的曲线,换句话讲是调整设置无效而不是不能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控明明设定油门锁定在位置到某一个曲线下,调整这个曲线屏幕上都有变化,问题是在使用时螺距曲线没 ...

刚试下,我的很正常,不是你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试下,我的很正常,不是你那样。

有没有联机测试?就看遥控器里的内容一切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联机测试?就看遥控器里的内容一切正常。

是连02S试的,我把油门锁定螺距调到0%,一条直线,结果正确。

楼主:
又发现一个问题,油门锁定后锁尾也就没有了(锁尾舵机马上回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发现一个问题,油门锁定后锁尾也就没有了(锁尾舵机马上回中)

你有没有去陀螺仪感度设置里把“手动设置”改为“自动设置”?改成自动设置后,你只要拨动飞行模式开关和油门锁定开关,陀螺仪就会自动切换到相应状态的,下面4个模式的感度你需要分别设置下,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去陀螺仪感度设置里把“手动设置”改为“自动设置”?改成自动设置后,你只要拨动飞行模式开关和 ...

谢谢了,油门锁定后的陀螺仪设置好用了,不过跟“自动设置”没有关系啊

楼主:
今天仔细调整了“舵机行程量”里的螺距项,但是不管如何设置只有在开关零的位置时有效,所有的其它位置都无效,包括油门锁定时,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连02S试的,我把油门锁定螺距调到0%,一条直线,结果正确。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把油门锁定螺距调到0%,一条直线,结果正确”就是说在油门锁定时,不管摇杆在什么位置螺距都是0?
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油门锁定时的螺距调整的设置项,能找到就只有“大小舵量及指数曲线”里可调整升降、付翼、方向舵这3个项,没有找到螺距项。

楼主:
由于买的有点时间了,有没有说明书已经记不清了,总之要用时已经找不到了,结果总是调不好,最后联系到客服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
感觉lz不会用居多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4-03-11):
你好,在锁油门时,8s你往上推油门时,锁尾的舵机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