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教学】调整车床主轴和尾座同轴的方法

楼主(2013-01-07):
说是调节同轴,其实是调整到主轴和尾顶尖产生轴线,与导轨相互平行。单独调节主轴和导轨平行度要开主轴箱,不在这贴的讨论范围。不同轴会导致两顶尖或者一夹一顶操作时,车成的工件有大小头
车床,无论是旧床拆洗,或者新床到手,甚至一个时期的使用以后,都需要校验和调整主轴和顶尖的同轴度。前些时候刚刚这样操作了一次,发几张照片供初学者参考。

检验的原理是,两顶尖装夹一根非常准确的检验棒,百分表装在溜板箱上,检查检验棒全长的偏离,百分表读数之差是床尾偏心距的2倍。
【补充】:自制校验棒方法:买一根光轴,四爪上仔细打表,再钻中心孔即可

一, 前顶尖设定
前顶尖可以用准确的死顶尖,装入主轴锥孔。或者用如下的自车顶尖法,更能保证前顶尖与主轴同轴

1),装夹一根圆棒,取不用的废料即可

2)对车刀中心高

3)设定小滑板偏移度数为30度(顶尖60度的一半)

4)开车,锁住溜板箱,用中滑板确定背吃刀量,小滑板进给形成圆锥

5) 车成的前顶尖。在整个调节过程中不能松卡盘,否则要重新车制

二,装夹检验棒
检验棒是蘸硬钢精磨出来的,顶尖孔同轴度,自身圆柱度都有保证。装夹时要将包括前后顶尖,顶尖孔在内的接触部分擦拭干净
两顶尖装夹在车床上。为了方便,我把刀架暂时卸下了

三,检验
安装百分表,对床头处设为0
床头读数

10英寸后的床尾读数,可见尾顶尖远离了0.0035吋,相当于8.9丝。

三,调节
一般车床为了便于调节,以及用偏移尾座法来车锥度,尾座都分上下两部分,相互之间可以移动。调节是通过一对紧定螺钉相互锁紧。因而要放一侧紧一侧。调整到百分表读数和床头一致。调定后要拧紧,并且关注百分表读数有无变动在内六角扳手处调节

调节后尾座处读数

调节后床头处读数

可见两处读数一致,调节完成。若偏差仍大,同前处理,记床头,调尾座。

顺带秀几台设备

1947年辛辛那提车床。这个厂当年是以生产卧铣起家,1889年建厂,后来也生产车床刨床之类,现在依然在生产高精度铣床

Bridgeport立铣。Bridgeport 是首次制造立铣床的公司,因而英语中直接用“bridgeport”表示立铣床。1938年开业,2004年被Hardinge(也是机床制造名厂)收购
一般式样

加高并加装回转工作台的

网友:
0632不错能拍多些照片上来吗

网友A:
直接把检验棒夹在卡盘不行吗  新手  我的车床床头拆下过 如何调整 新手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检验棒夹在卡盘不行吗  新手  我的车床床头拆下过 如何调整 新手一头雾水

一则,三爪卡盘本身就是不准确的,装夹后轴线并不与主轴回转轴线严格同轴二则,夹持力影响尾顶尖的作用

床头箱如果是靠床身上山形导轨定位的,将接触面擦干净以后装回,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B:
这个测试需要专用工具(检测棒),而且还是得两头带中心孔的那种,这个方法不太适合D友在家测试调整

D友比较合适的方式,个人觉得是在卡盘上粘磁性表座,装个百分表,百分表打尾座顶尖锥度处,然后圆周转动卡盘,看指针在圆锥上的跳动情况,这个方式还可以测出尾座的高度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需要专用工具(检测棒),而且还是得两头带中心孔的那种,这个方法不太适合D友在家测试调整

D友 ...

检验棒可以DIY,俺有空的时候可以写一篇稿子讲这个

你的方法也相当可行,小车床上用小型的杠杆百分表即可

网友C:
学习了,不知没有校验棒的时候怎么校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验棒可以DIY,俺有空的时候可以写一篇稿子讲这个

你的方法也相当可行,小车床上用小型的杠杆百分表即 ...

检测棒是可以DIY,但是一般业余情况下,很难D出精度靠谱的检测棒来,比如卡爪装夹误差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另外长棒如果车床尾座不正的情况下,顶住车长棒本身也会有锥度误差

检测棒一般情况下好像是厂家大批量生产装配时候为了方便生产流程的检测工具

个人要是能做精度靠谱的检测棒的话,那倒是个不错的工具,调整会方便很多

网友:
机床都不错,看着就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棒是可以DIY,但是一般业余情况下,很难D出精度靠谱的检测棒来,比如卡爪装夹误差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

我在网上学到一招:

买现成的直线光轴(要在平板上复查直线度),四爪找正以后打中心孔即可。光轴某宝上很多。注意四爪要耐心找的相当准确才行,花点时间但是并非不可为

还有糕人用莫氏转接轴车成“虚拟”的实验棒,也是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知没有校验棒的时候怎么校准呢?

请参考13楼的回复

网友:
正好前几天拆装了车床还没调整,这个正需要,多谢楼主了。先收藏。

网友:
怎么确定尾顶伸出方向的同轴?

网友:
8楼的方法挺好的

网友:
两个毒物  。。

网友:
“bridgeport”表示立铣床应该有错误,这个桥堡是炮塔铣床的意思,国内立式铣床一般是指那些强力重型切削铣床,当然很多雕铣机类的加工中心也叫立式加工中心。美国桥堡牌的炮塔铣床行销世界,国内还是容易见到的,好品相精度接近出厂状态的的也见过不少。不过我个人还是不大喜欢炮塔类铣床的。国内南通一块造炮塔铣床很出名的。厂家与产量还是众多的。炮塔铣床行程与加工形式对应变通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受国内机加工业欢迎.

网友(2014-03-24):
跟16楼的同问.
楼主的方法,只用顶心压下测试棒的方法,调较平行,
却不能保证尾座轴心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用锋钢原料车制后 ,再用外圆磨加工的方法做一个。

应该可以,但不能用无心磨

网友(2014-09-29):
俺刚翻到这贴,好贴,不能沉!

网友:
我的小车高度上偏心,懒得调

网友:
同16楼疑问。楼主的方法远未解决问题。

网友E:
你这种方法只是机床的静态精度,再者说,你所说的方法制作的检测棒是没有多高精度的,光轴是会有弯曲的,好的检测棒是车完以后,热处理,研磨中心孔,然后再到磨床上粗磨,精磨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两顶尖车一根轴,车一刀,测量一次大小头,然后调整尾座,直到两头一样为止。

网友:
这个方法需要同时验证两次,一次尾顶最短时测,一次尾顶最长时测

网友:
找一节废料,双顶了车一刀,千分尺测量,有锥度就调整尾座一样也可以。此方法也适合批量加工锥度不大的零件,把尾座有意识的调偏就行了(按锥度算好大小头尺寸)。

网友:
第一个车床好像是JET GAP 1340的其中一款。

网友:
不错,学习了楼主,资深高手

网友:
学习了多谢,请问能否讲讲如何调整车床主轴同心度,或者卡盘的同心度,我的床子低速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不同心,高速转起来会好一些

网友:
0618 可以拆掉卡盘  床头用MT2  尾座用MT1是  调整吗

网友(2015-06-14):
这个铣床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方法只是机床的静态精度,再者说,你所说的方法制作的检测棒是没有多高精度的,光轴是会有弯曲的,好 ...

我也用这个方法,只是轴的刚性要好,费一些事。

网友(2016-04-26):
图片怎么打不开?

网友:
图片怎么打不开

网友(2019-02-12):
都是洋枪洋炮制作的精良。

网友(2019-12-11):
学习了,谢谢前辈留下的脚印

网友G:
标准的校验棒不是车削后就能用的(表面粗糙度不够高),是用工具磨床磨出来的,并且首端是与主轴以锥度结合的,不能依靠卡盘卡固。

网友H(2020-01-27):
主轴和尾座的尖不是0对0的,楼主没有在车床厂里做过,国家标准对车床有18项精度,要求车削时,圆柱体每100mm长,外圆直径减小1mm,这是因为考虑到工件的让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轴和尾座的尖不是0对0的,楼主没有在车床厂里做过,国家标准对车床有18项精度,要求车削时,圆柱体每100m ...

是0.01毫米打错了

网友:
检验棒还可以到大的废品收购站找油缸的光杆来代用,让工人给气割下一段。不过都要经过千分表检测后再用。

网友:
主轴和尾座的尖不是0对0的,楼主没有在车床厂里做过,国家标准对车床有18项精度,要求车削时,圆柱体每100mm长,外圆直径减小0.01mm,这是因为考虑到工件的让刀。

网友(2020-03-07):
这机床一看就很壮实的样子,喜欢!

网友:
唉-----------!

真内行不害人,假内行真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检验棒夹在卡盘不行吗  新手  我的车床床头拆下过 如何调整 新手一头雾水

卡盘的公差远远超过主轴回转公差,

网友I:
另外旧车床可以先测竖直方向,可大致测出车床轨道直线度,然后再测图示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另外旧车床可以先测竖直方向,可大致测出车床轨道直线度,然后再测图示方向。

全新的车床,导轨也不是平的,而是中间比两边要高1丝左右,因为考虑到中间拖板的移动磨损大,延长导轨的使用寿命。

楼主(2020-05-19):
引用 网友G:
标准的校验棒不是车削后就能用的(表面粗糙度不够高),是用工具磨床磨出来的,并且首端是与主轴以锥度结合 ...

这根检验棒不仅是上过磨床,外圆是研磨出来的。调节车床当然够用。

和主轴锥度配合的方法,有一个缺陷就是锥度轴线对于床身的倾斜,会带入测量里面。再说了,主贴是强调调节尾座,并不是调节床头。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根检验棒不仅是上过磨床,外圆是研磨出来的。调节车床当然够用。

和主轴锥度配合的方法,有一个缺陷 ...

你现在是侧母线0对0,你再测量一下上母线是不是0对0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现在是侧母线0对0,你再测量一下上母线是不是0对0

主轴和尾座的高低同轴,对车床的一般使用影响很小。其实测量出误差来,一般的用户也没法解决。

在车床出厂的时候,一般尾座都会稍微高一点,来补偿使用中的磨损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轴和尾座的高低同轴,对车床的一般使用影响很小。其实测量出误差来,一般的用户也没法解决。

在车床 ...

尾座高几丝不是用来补偿使用中的磨损,因为磨损是车床在使用较长时间后才出现的,难道车床出厂后检验不合格,要用几年磨损了之后才检验合格,尾座高几丝真正的原因是车床主轴轴承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热膨胀,然后主轴会高几丝,这样尾座高几丝就弥补了主轴发热造成的误差,所以你去看车床使用的教学视频,冷机状态下,车床主轴放慢档先转10分钟,等热车后再进行车削加工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尾座高几丝不是用来补偿使用中的磨损,因为磨损是车床在使用较长时间后才出现的,难道车床出厂后检验不合 ...

十分钟就能变出几丝来,估计机床要好好检查一下子。磨床一开一整天也就变动若干微米而已。

那几分钟的空转,真正的目的是让润滑油在床头箱里好好分布。

标准上尾座高低本来就是单边的,正公差是合格,出厂就是0反而有点心慌。请试想一下子,用了没几年尾座就磨损到报废,那不是亏了。俺的观察是,好好润滑尾座的工人,实在是不多,导致很多旧床尾座的磨损触目惊心
标准上截图一张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钟就能变出几丝来,估计机床要好好检查一下子。磨床一开一整天也就变动若干微米而已。

那几分钟的 ...

你没有在车床厂做过,所以这种主轴装配你不知道,6150车床最大膨胀9丝,呵呵,所以你没有做过不知道的

网友:
热车和冷车是不一样的

网友H:
尾座的磨损是可以用过更换尾座底板来解决的,不需要预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尾座的磨损是可以用过更换尾座底板来解决的,不需要预留余量

个人以为在某一行里面花了时间,并不意味着研究得透。

回归主题,既然觉得我一无所知,我倒是想看看哪里白纸黑字写明尾座偏高是为了热补偿。

你是做这一行的,必定知道GB/T 17421.1 里开宗明义就说,这一类测试应当在机器达到热平衡以后进行。参照这一标准的部标也以此为前提。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个人以为在某一行里面花了时间,并不意味着研究得透。

回归主题,既然觉得我一无所知,我倒是想看看哪 ...

你自己到百度去查一下车床 热车 冷车 你就知道了,主轴包括齿轮装配到床头箱之后,这个床头箱不是马上安装到床鞍上去的,是把床头箱安放到一个公用的测试床鞍座上,用电动机拖运一端时间再测量主轴的热膨胀系数的,再根据这个参数调整主轴箱装配到真正的床鞍的尺寸,我是看到你蛮喜欢车床的,所以多嘴了两句,不喜勿碰,当我没有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以为在某一行里面花了时间,并不意味着研究得透。

回归主题,既然觉得我一无所知,我倒是想看看哪 ...

这个行业有些工艺没有做过你是不知道的,这些工艺也不是我想出来的,大概是根据厂里一些工程师或者老师傅以前这么干下来的,总有一些道理的,对吧,很多我认识的老师傅都干了一辈子了,一般开车的对发动机构造总有点研究的,懂一点就觉得好像已经很懂了,(下面就不说了),对吧,当我没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到百度去查一下车床 热车 冷车 你就知道了,主轴包括齿轮装配到床头箱之后,这个床头箱不是马上安 ...

你还没有举出尾座高是为了补偿床头热膨胀的证据。
不敢说自己懂啥,只敢说常识是有一点的。并没有啥喜不喜喷不喷的。既然看到了新奇观点,何不看看有没有道理,有了俺当然接受。只提论调而不需要证据支持,那做学问是不是太容易了。机床热影响俺了解过一点,不敢乱发表意见,但是俺知道家用大小的车床,能够达到若干丝确实是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尤其是要存在于高度这种误差不敏感的方向上。尾座为磨损留余量,倒是手册上有强调过。

一句题外话,俺日常和几十年工龄的“老师傅”们共事,其中叫Bill的有一句话记得特别清楚,说三十年经验,有些人只是一年经验重复了三十次而已,并没有太多长进。讲个笑话,譬如新买机器,厂方来人调试完毕,老师傅开机前烧香跪拜,这样出了合乎标准的零件,是烧香跪拜的功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还没有举出尾座高是为了补偿床头热膨胀的证据。
不敢说自己懂啥,只敢说常识是有一点的。并没有啥喜不 ...

不管怎么说,用三爪卡盘车顶锥和尾架顶尖与主轴顶尖0对0这两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管怎么说,用三爪卡盘车顶锥和尾架顶尖与主轴顶尖0对0这两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这种方法完美吗?不完美。
只有这一种办法吗?并不是。试车法在不少情况下更好。不过等你车好量好调好,俺四五台车床都调节好了。

说它肯定不对,那是不是说编国标和ISO的人都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这你应该去联系他们改正。

回到之前的论调,你既然说这个方法不对,那老师傅们更好的方法是什么?这倒是无妨来辩一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完美吗?不完美。
只有这一种办法吗?并不是。试车法在不少情况下更好。不过等你车好量好调好, ...

有观点不一样我想是好事情,因为这个论坛里面没有从事过机械的爱好者很多,我也联系过老同事就这个问题问过,尾架中心孔高于主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热车主轴涨高,另一个是工件很重,尾架顶尖会下沉,所以高于主轴中心孔,你说的怎么调节,主轴拆下,安装顶尖,两顶尖用百分表进行侧母线和上母线的测量,符合车床精度标准就可以了,当然这是一种比较麻烦方法,但厂里就是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