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Honey bee三合一 如何接线 求指导

楼主(2013-01-07):
5889改了无刷,手上有天地飞6A遥控和接收,购入了Esky Honey bee三合一,不会接线,求懂的童鞋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A和B是调什么的?

网友A:
3接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4接接收机第四通道(方向),2接电源,1接尾电机,还有二根针,接主电机, A调整感度,B调整混控比(也就是锁尾)。

网友:
看看 不明白 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接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4接接收机第四通道(方向),2接电源,1接尾电机,还有二根针,接主电机, A调 ...

谢谢!这样接有刷没问题了,但是已经改了无刷,请问如何接入无刷电调呢?

网友:
有刷-无刷转换器,找我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接有刷没问题了,但是已经改了无刷,请问如何接入无刷电调呢?

标有CH3的插头那白线所对应的插针,引出一条导线接到无刷电调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有CH3的插头那白线所对应的插针,引出一条导线接到无刷电调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有CH3的插头那白线所对应的插针,引出一条导线接到无刷电调上即可。

请问接到无刷电调的哪个位置呢?想了半天没搞明白,能再说仔细点吗?非常感谢!!如果有图示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接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4接接收机第四通道(方向),2接电源,1接尾电机,还有二根针,接主电机, A调 ...

按这个方法试接了有刷,主电机和尾电机都不转,JJ上的两个舵机接到了1和2通道,运行正常,排除控和接收的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补充:我的是天地飞6A 机械控

网友:
估计你遇到了控制信号相序问题了!
ESKY的三合一必须是3通道的脉冲信号先于4通道的送入混控板,颠倒后,混控板里的微处理器不能正确地运算并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了。

网友B:
建议用原配控+原配接收机试试看,若能正常工作,那就是说明混控板不兼容天6A之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个方法试接了有刷,主电机和尾电机都不转,JJ上的两个舵机接到了1和2通道,运行正常,排除控和接收的 ...

难道我的电脑出什么问题了,回复过的东西自己都看不到了???

关于你这个问题,可从这两步着手检查:
1、混控板的CH3(油门)、CHE4(方向)插头与天地飞的接收机所对应的油门、方向通道有没有插错?
这可以在接收机的输出口上接个舵机试试,推动控上所对应的摇杆,那个舵机动了便是什么通道。

2、若接收机的油门输出口接混控板的CH3、方向通道接混控板的CH4没错的话,那说明天地飞的遥控系统与ESKY的混控板不兼容。
ESKY的混控板,要求CH3的控制信号先于CH4的信号送入。这是个“脉冲相序”问题,若次序错了(颠倒过来)那混控板里的微电脑则无法运算并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了。

接无刷电调应该从接收机那里分出油门通道的信号的,与混控板没什么关系的。
附上接线图一张以供参考。

网友:
晕!又能看到了……

关于脉冲相序简单地说一下:
控制信号以20毫秒为一个重复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升降、副翼、油门、方向(当然,有的还有其他诸如螺距、锁尾等等其他通道)的脉冲信号各传送一次。
ESKY遥控系统所制定的脉冲次序为: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5锁尾、6螺距以此排列传送,那么混控板能“辨识”的信号便是油门+方向,即油门信号先于方向信号送入混控板。
若这个相序变成了方向+油门,即方向信号先于油门信号送入混控板,则混控板将无法正常工作(微电脑无法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接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4接接收机第四通道(方向),2接电源,1接尾电机,还有二根针,接主电机, A调 ...

您说错了一点:1不是接尾电机的,是接主马达的。微调电位器B右侧的那两根插针才是接尾马达的。

网友:
看帖就回是好习惯,这样才能快速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原配控+原配接收机试试看,若能正常工作,那就是说明混控板不兼容天6A之系统。

谢谢指导,很详细。我又重新试了,还是不行, 可能是混控板不兼容天6A,手上没有原配控+原配接收机

楼主:
手上的天6A是几年前买的,原来想玩拖头,结果控买了车没买成,就一直闲置。
前段时间刚好看上富斯9通FS-TH9X,好象可以和911对频,不知道能不能兼容这个Esky Honey bee三合一,有用过这款控的吗?说说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