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种不同保姆的区别

楼主(2013-01-07):
在淘宝上搜UN-A6保姆,发现有两种(看图),卖家都说自己的是新款。到底哪种是新款呢? 有什么区别呀?
请教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
两个厂家山寨出来的区别

A6 还有多个版本呢 每个都是自己是新版谁知道呢。

网友:
貌似没什么区别~

网友A:
我的保姆是右边的这个形状~

网友B:
我的跟灰太狼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保姆是右边的这个形状~

你的保姆在我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保姆是右边的这个形状~

是不是只有一个in1口? 没有in2? 能否正常放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跟灰太狼的一样

那你是插in1还是in2? 能否正常放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插in1还是in2? 能否正常放电呢?

IN1,正常

网友:
下面哪个风扇螺丝少了2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