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天8X的吊环给折断了,还能修吗???

楼主(2013-01-07):
上图,想手接飞机,一不小心就给折断了这个环,请高手应该怎么修复?淘宝里貌似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A:
看来只能自己只做了,拆控是免不了啦,总不能到电焊铺字节焊上吧。

网友A:
这个调换是什么材质的,难道是塑料电镀的工艺,不是金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能自己只做了,拆控是免不了啦,总不能到电焊铺字节焊上吧。

拆控是没问题,就是找不到这个环,打算联系一下天地飞公司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换是什么材质的,难道是塑料电镀的工艺,不是金属的吗

有可能是电镀的,要不不会这么容易断!

网友B:
您好:
        该吊环材料是金属电镀的,可以维修的,请与售后联系维修事宜,谢谢!

网友:
换个托盘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该吊环材料是金属电镀的,可以维修的,请与售后联系维修事宜,谢谢!

这断的那小块找不到了,这是维修还是换一个新的吊环?

网友:
拆控是免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该吊环材料是金属电镀的,可以维修的,请与售后联系维修事宜,谢谢!

能否给个段小jie的QQ,我这边上班不方便打电话,只能上网,谢谢!

网友C:
直接改成不衡调节器

网友D:
这个吊环,我的天7也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成不衡调节器

平衡怎么改?也要一个钩钩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吊环,我的天7也断了,

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还没弄好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店铺在销售吊带平衡器。如果遥控器配上这个平衡器,很容易把吊带换搞断掉,这个平衡器设计的很不合理,大家最好不要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衡怎么改?也要一个钩钩住吧?
网上有得卖,不过要自己改改

网友E:
牛X~~~~~金属环都弄断了

网友F:
到淘宝上陶一个,或者联系天地飞售后,直接买一个回来自己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