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咨询下GUPPY孔雀鱼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1-07):
新买了空机套件,得慢慢装了。老板说副翼要4G的
舵机
,找了很多家店都没有,用什么代换比较好?

网友A:
4克的没有又4.5克的也行。要是有米到滑翔机专卖哪里有一种贵一点的5克的。尺寸合适。

楼主:
最后买了4.3g的,19.6*8*19.4

网友B:
能用就好,,,,,

网友C:
多大翼展?4g 不小了点吗

网友D(2013-03-23):
热气流机,飞行强度本来就不大
用9g也不是不行
做点整流措施就好

网友E:
我做的时候用的是9克舵机,边框用刀刻掉一点就可以了……我的guppy大概是群里第一架V尾!用了扭簧和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