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0螺距的时候顾此失彼怎么办?

楼主(2013-01-07):
我是无副翼的450,调平了一支浆,再把另一支调平之后,先前那支又不平了,又去调之前那支,这只又不平了,找不到问题所在啊!

网友A:
先十字盘最低、中立、最高点调平,然后遥控器打到0螺距点,分别调平2支桨~

网友B:
不能把,两个桨是分开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