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流开关电源

楼主(2013-01-07):
12V直流开关电源用电笔量外壳,带电,用万用表测外壳的交流电压有95V(万用表一端手拿,另一端搭在外壳上),大胆的用手搭了一下,不电人,怎么办

网友:
地线接了没有? (G)

网友A:
开关电源会有高电压的感应电  必须外壳接地

楼主:
谢谢回复!接的是3相电,租的民房,会不会是民房的插座没有接地的原因呢,如果是这样,怎么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会有高电压的感应电  必须外壳接地

外壳怎么接地法,用根线接到不锈钢窗户上行不行?

网友A:
不行  必须接地 如果你家的水管是铁的话可以考虑接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必须接地 如果你家的水管是铁的话可以考虑接水管

谢谢,还真没有铁水管,不然把做一个塑料外壳抱起来可不可以,有没有影响

网友A:
问题倒不是很大 不包也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倒不是很大 不包也没啥事

谢谢!!!!!

网友:
有点险火~

网友B:
把所有外壳连电路板的螺丝上面加电工胶布或绝缘垫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