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210的电机、开关怎么接线啊??求助求助

楼主(2013-01-07):
几年前购买了华飞D210X400  一直在厂里就没怎么用,现如今搬回了家里。需要换成220V的电机

电机已经到了,机械挂轮部分已经安装好了!现在就剩下电路不会接了!

特来求助万能的5IMX 各位前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能有一张照片的话更好!!

我尽量吧线头接线柱都排清楚点,那位大哥给画图接一下。。谢了~~~~

本人的QQ:44864886  各位前辈谢谢指点

网友:
我的210还想换成380伏750瓦的三相电机呢,,,,你怎么要把380的变成220伏单项的呢

楼主:
家里没有380的电哦!

网友:
直接花260元,,,加一个进口的220伏单项输入,,三相220伏输出的变频器,,就好了,,,无极调速,带刹车,反转等,,低速时力矩补偿,,,,很棒的

楼主:
不会哦~刘哥,那个逆转开关的线怎么连接?电机已经接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哦~刘哥,那个逆转开关的线怎么连接?电机已经接好了!

记得曾经拆开过,,里面线很乱,,,还有同色的线,,,如果同色的线接错,床身会有220伏电,,很危险,,,,你还是联系华飞厂家的,,,费骏,,或者找论坛的mickey_x8686 老兄

楼主:
好的谢了,联系费俊不知能否说的清楚!我先联系8686兄吧~!

网友:
刘哥是个热心人,建议还是用380V电机,加变频,多爽

网友:
我C210正琢磨着换380电机,楼主正好反过来了

楼主:
先用着再说吧!回头还准备进一台BF20到时候再考虑380

电机已经接好了,也转起来了,卡盘防护罩开关也可以了。
现在新问题出现了

逆转开关打到L上就短路,家里的空开都跳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哪里接错了?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我也准备换成三相的,楼主为何不加个变频器?无级调速不比换挂轮好玩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求助

把电机处的两个黑色线是不是接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处的两个黑色线是不是接混了

刘哥的意思是,两条黑线互换一下接线柱???

楼主:
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一开始是L跳闸,现在是R跳闸,转向都是正传!谁给解答一下,那里接错了!

网友:
直接联系,,,,华飞厂家的费骏经理,,,,,,华飞厂家表示,,不管是哪家的210,,,不管是出售多长时间了,,,,厂家都会给你圆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一开始是L跳闸,现在是R跳闸,转向都是正传!谁给解答一下,那里接错了!

应该是,,火线和电容线混了

网友B:
把电机和倒顺开关拿到修电机地方接,5元搞定!

楼主:
拆点击好麻烦哦!有没有那位有个照片我LOOK一眼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
加变频器吧

网友:
拍了也看不明白的。根本拍不全

楼主:
谢了。。晚上联系费经理

网友(2013-02-14):
说明书上有,,电路图

网友:
楼主你看看你的机器是原装380v的吧你现在用220v吧问题就出自在转换开关并线和电机的主副绕组的接线你的图太小我看不清线色,你用万用表好好查一下同时你能把线的颜色和开关那根线连接高数我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