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美1.2g图传发射端很烫正常吗?烫手那种

楼主(2013-01-07):
如题~求解答 谢谢啦

网友:
就是这样,地面开机不要超过5分钟  空中就没事
最好再加一个散热片或者风扇

网友:
嗯,要加散热的说。。。同样烫手。

网友:
1/10 油动平跑车

网友:
是这样 我加了个超超大的散热

网友A:
我的也烫手

网友:
不烫手就不正常了~

网友:
太TM的正常了~

网友:
如果不烫了,就是挂了

网友B:
在地面试机需要用个小风扇散热。去电脑店五块钱买一个12V DC的,焊上T插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地面试机需要用个小风扇散热。去电脑店五块钱买一个12V DC的,焊上T插就行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