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大点的坦克模型计划1:8 ,有些问题不明白,特求教各位~

楼主(2013-01-07):
网上搜索并看了不少帖子 。 想动手做坦克但是又很多疑点和问号前几天这里打不开,就在其他论坛发帖问了下,3天了还是0回复。忽然发现这里可以上了。还是这里气氛好。

家里现在有的 1:16   M41A3 坦克我量了一下底盘长度在36厘米 (这个尺寸是1:16 吗?)谁知道M41A3的真家伙长度多少,  我想自己 做个 1:8 的;

身体部分准备用 3-4MM 的铝板用螺丝紧固; 12个轮子准备用 铝合金 车;

目前已经买好了:  遥控器是【 天地飞6A遥控器六通道2.4G控 WFT06X-A】,电调在淘宝买的胖胖的四通道坦克电调;履带准备买淘宝上的 1:8 坦克履带或者按照论坛里的用链条改装;

内部电池准备用 10AH 或者 20AH 的电瓶,分量会比较重。  这样一来, 自重就比较大了,具体没计算过多少公斤。

问题1,
这样的重量 用一般的 380 或者 550 电机 还能跑的动吗?  380 550 就是长度的差别吗? 还有什么不同? 扭矩 功率 有什么不同? 普通模型坦克的驱动轮转速是多少RPM 也就是 坦克时速多少?
如果实在一般的变速箱拉不动,能不能买减速电机60RPM 那样的,  输出扭矩会大点,牺牲速度来换取动力,这样可以吗?这个电机减速 直接连上驱动轮,可行么?

问题2
我手上没图纸,我想完全按照自己的 1:16 的坦克尺寸,所有数据都 × 2 倍。也就是 1:8 的模型了吧? 是不是这样简单放大就对了?包括轮子直径,轮子厚度,履带宽度,长度等?

问题3
我买的那个坦克电调能驱动550 电机吗? 我买的是淘宝上 新疆 胖胖 的200块那种,可以发链接吗? 怕被认为是广告,我还是不发链接了。

网友:
1:8最好用320A高压电调,550电机应该能行,别买模型用的550。

没图纸X2也是可行的。。。

网友:
1:8的全金属猛犬,铝合金的估计重量在30KG吧.........

网友:
1/10 油动平跑车

网友:
物品建议你用的电机功率300W以上

网友:
建议上个 电动车用的 电机 也不贵 TB全套才200+ 跑着爽

网友:
两个550功率都有360W了,按说是够用的。

网友:
现在牛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A:
1:16的模型放大2倍是1:几?需要用问号吗?
问题2
我手上没图纸,我想完全按照自己的 1:16 的坦克尺寸,所有数据都 × 2 倍。也就是 1:8 的模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6的模型放大2倍是1:几?需要用问号吗?
问题2
我手上没图纸,我想完全按照自己的 1:16 的坦克尺寸, ...

真车的重量/8的3次方就是1:8模型的重量。380 550  才10几W的功率,那么大的坦克少说也要电动车的电机,用汽车的牵引力公式应该能算出需要的功率。
坦克的最高速度/驱动轴到履带表面的长度就是半径,算出周长,就得出转速/每小时。

网友:
直接无刷 绝对够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6的模型放大2倍是1:几?需要用问号吗?
问题2
我手上没图纸,我想完全按照自己的 1:16 的坦克尺寸, ...

那1:8得是全塑料才行 要是全金属 那就得增加电机功率啦

网友:
电动三轮电机和控制器  买两套就够用了也不贵

网友:
我有认识卖双路电动车电机电调的!
要的话PM一个!

网友:
轮子用铝合金重量轻了,但不耐磨.电机用2个尤奈特的250W的或350W的,尺寸合适,转数2000多转,自己做个减速,尤奈特也有减速电机.

楼主:
谢谢 各位 指点,我想还是用 尤奈特减速电机再买点自行车上的齿轮和链条.来的简单些,参考坛子里兄弟的做法。

但是 电调 如果用 电瓶车的电调来改的话 有点 不爽,  我在想能否把手头那套小的 坦克电调改进一下,用起来,

原来只有8 个 MOS FET 管子的驱动2个电机。,如果我在 并联8 个的话,能否提高到所需输出功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