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一个通道的天7接收机能这样修复吗?

楼主(2013-01-07):
最近一个7通的天地飞接收机坏了方向舵通道4,拆开后发现单片机输出端接的都是信号这个脚上,其余两只脚是5V电源.于是我想到是否把坏的通道先从线路上断开,再将某个合适的空闲的通道连接到这个已坏的通道的信号脚上,岂不就能应急使用了?不知是否可以实现,请有经验的模友指正下吧.只可惜今天发不出图片作参考.

网友A:
直接混控到7通道拉倒

楼主:
但求实际的"混控到7通道"方法.

网友B:
合适的通道?哪有合适的?

网友:
貌似是不可取的

网友C:
可能不行

楼主:
此题对懂单片的可能有解,请高手亮招。实际只使用1-4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