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弹簧的材料叫什么?

楼主(2013-01-07):
不用淬火的那种,在淘宝上找不到,只有不锈钢的弹簧钢丝。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所有的弹簧都要热处理的,一般用的弹簧钢有:65Mn    660si2MnA   等,弹簧的问题大家问我就好了,看我的头像就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弹簧都要热处理的,一般用的弹簧钢有:665Mn    660si2MnA   等,弹簧的问题大家问我就好了,看我的头 ...

自己简单的做几个,不是有那种不用淬火的吗,

网友A:
不用淬火,但要定型处理的。定型温度还是要两三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淬火,但要定型处理的。定型温度还是要两三百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弹簧都要热处理的,一般用的弹簧钢有:65Mn    660si2MnA   等,弹簧的问题大家问我就好了,看我的头 ...

市场上65MN薄板材有硬料和软料二种,硬料是有弹性的。
软料如果要热处理变有弹性的话,也是2~300度温度处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65MN薄板材有硬料和软料二种,硬料是有弹性的。
软料如果要热处理变有弹性的话,也是2~300度温度处 ...

软带那当然不能用2  3百度来热处理了,850度淬火,400度回火。麻烦多了。外发处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弹簧都要热处理的,一般用的弹簧钢有:65Mn    660si2MnA   等,弹簧的问题大家问我就好了,看我的头 ...

我搞了两个卷帘门的圆钢丝螺旋弹簧,打算给雕刻机做配重,弹簧两头没有挂钩,如何做挂钩?烧红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搞了两个卷帘门的圆钢丝螺旋弹簧,打算给雕刻机做配重,弹簧两头没有挂钩,如何做挂钩?烧红行不行?

不要烧红,容易断的,要冷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搞了两个卷帘门的圆钢丝螺旋弹簧,打算给雕刻机做配重,弹簧两头没有挂钩,如何做挂钩?烧红行不行?

局部退火以后再加工可以

不过弯成挂钩没太有把握,能否改成打孔连接的方式?

网友A:
局部退火在退火段和没退火段的交叉点,就是断的地方。所以不行的,这个问题我们营业部经常有客户问的。打孔也不是好办法,钢丝本来就不粗,打孔后强度不够了。只有冷加工一个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局部退火在退火段和没退火段的交叉点,就是断的地方。所以不行的,这个问题我们营业部经常有客户问的。打孔 ...

用何种办法能够产生如此截然的分界线?

不会是用高频加热之类的法子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何种办法能够产生如此截然的分界线?

不会是用高频加热之类的法子罢

不需要高频加热,所有的局部加热都会产生这种现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软带那当然不能用2  3百度来热处理了,850度淬火,400度回火。麻烦多了。外发处理吧。

850度高了吧?780度如何?????????

网友F:
冷加工是怎么搞,硬扳?

网友:
引用 网友E:
850度高了吧?780度如何?????????

低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冷加工是怎么搞,硬扳?

硬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搞了两个卷帘门的圆钢丝螺旋弹簧,打算给雕刻机做配重,弹簧两头没有挂钩,如何做挂钩?烧红行不行?

市场上销售的卷帘门的圆钢丝螺旋弹簧,价格很便宜的。材质一般很不好,你不要拉的太长了,小心回不去了。这种便宜的东东,我们厂都不生产的。

网友:
又学知识了

网友:
卷闸门的弹簧不是有固定孔么?一边有两个,根本就不需要加工的。

网友G:
镍钛合金做弹性体不知道如何成型处理,刚性与弹性如何控制,在一个弹性体上能否实现在一个方向能表现为弹性,与其垂直的另一方向表现为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