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600模拟器 对比 SM2000模拟器

楼主(2013-01-07):
SM600模拟器 对比 SM2000模拟器

软件对比

SM600
SM2000
RealFlight G5.5、G5 中文版不支持支持
RealFlight G4、G3.5、G3 菜单汉化版半支持(需将软件破解)支持
RealFlight G2 英文版支持支持
PhoenixRC(凤凰) 4.0、3.0 中文版半支持(需将软件破解)支持
PhoenixRC(凤凰) 2.5,2.0 英文版支持支持
XTR 中文版支持支持
Aerofly 英文版支持支持
FMS 中文版支持支持
Virtual RC Racing 赛车游戏英文版不支持支持
备注:“半支持”指软件虽能运行,但是部分功能缺失,例如phoenixRC破解后,训练功能以及联网飞行功能会缺失。
支持软件的多寡与版本新旧取决于模拟器的加密狗解码芯片。

功能对比

SM600
SM2000

软件档位切换机械开关切换自适应,一键切换
软件安装难易度较困难较容易
phoenixRC 训练模式(直升机悬停,固定翼降落、吊机)不支持支持
phoenixRC 联网飞行 与 在线更新不支持支持
realflight训练模式(直升机悬停,固定翼降落、吊机)不支持支持
加密狗解码芯片最高解码G2\phoenixRC 2.5\XTR\APD\FMSG5.5\phoenixRC 4.0+ \XTR\APD\FMS\VRC
备注:“机械开关切换”指通过一字螺丝刀拨动SM600模拟器内部开关。“自适应,一键切换”指用鼠标在软件中直接选择档位。
硬件对比
SM600
SM2000
连接线长度1.2米2.7米
内部转轴材质塑料
外部摇杆头材质塑料
纽子开关类型普通开关航模专用开关
内部弹簧类型普通弹簧长寿弹簧
外包装透明吹塑套彩色纸箱 + 防压泡沫

网友:
终于能发表主题了!

网友A:
什么样?有图片吗?

网友:
很详细  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有图片吗?

呵呵,论坛有介绍的,您找找

网友:
正需要一套8通道的搖桿 能支援所有模擬 及線上更新版本 ~
左右上角 有一個是2段撥桿開關 搖桿左右前面 旋鈕設在其中一個位置 另一個位置 設置1段撥桿開關 ~
都是能獨立控制的 ~
搖桿能接上 任何的密狗 ~

网友(2013-02-19):
一個搖桿開關旋鈕說明~

网友B:
外部摇杆头材质>鋁製~
内部转轴材质>塑鋼~
8~9通道獨立控制~
V-tail開關位置 改在搖桿底下 設置個小開關~
原位置 作為獨立控制的開關~
搖桿中間拉出的音頻線 支援任何的密狗(經轉接 可接任何密狗)~
這設計 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摇杆头材质>鋁製~
内部转轴材质>塑鋼~
8~9通道獨立控制~

你的建议很好啊

但是要综合考虑市场,成本。卖的好才重要啊

网友:
正8~9通搖桿出現 支援目前市面上 所有模擬 是找尋的目標...
售後服務(不管任何時候 代送或自行送修 都有可以送修服務)
商品 1年內或以外 多少都會出現 搖桿塑料磨損 裡面電子件磨損故障 控制台抓不到模擬等等~
若常壞 一直再送修也麻煩 搞不好運費\維修費 也讓使用者放棄 直接買重買一套 也可能就不會再選這商品 國外使用者 更為麻煩~
總之 盡力而為吧~
這些問題 如果是

网友:
不错,详细的对比,谢谢楼主分享! s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