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Wii FTDI 和 ESC 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1-07):
哪位有Crius MWC的电路图?(不是官网的MWC电路图)

今天在重新焊接  Arduino Pro Mini 和 10DOF的时候,有个疑问,到底是用ESC供电,还是FTDI呢?

以及在使用ESC的时候,是否能插入FTDI呢?

还有就是不连接ESC的时候,用FTDI给其他超声波等供电。

我目前想到的方式就是装一个跳线。将所有的VCC在Vin和5V之间切换。

当连接供电的ESC的时候,使用ESC供电。

使用FTDI的时候,中间一排连接到5V, 使用FTDI供电。

哪位又更好的想法? (不去掉FTDI的VCC,我不愿意在调试的时候还用电池供电)

网友A:
参考arduino nano的电源部分,好像是通过二极管自动选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arduino nano的电源部分,好像是通过二极管自动选择电源

Crius SE 应该简单。没有我这个烦恼

网友B:
我来解答:mwc板子上的的单片机电源跟ESC插座、FTDI插座都连在了一起 ,虽然都是5V,但还是有偏差的,所以最好不要ESC和FTDI同时供电。
调FTDI的时候断开ESC就行了,这样做也保险,保护USB口。
PS:MWC所有的传感器都是3.3V电源,曾经有人认为3.3V和5V直接接有问题,其实没事,因为I2C接口是开漏的,通过外部电阻上拉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解答:mwc板子上的的单片机电源跟ESC插座、FTDI插座都连在了一起 ,虽然都是5V,但还是有偏差的,所以最 ...

谢谢。不过你没有看明白我的问题。
传感器板子有变压器的

网友(2013-05-09):
刚申的号,对于你的问题,我说说我的看法:
1、Crius MWC的电路图一般找不到,人家用来卖钱的。但你可以看看这里的图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340771,参考一下里面的10. MultiWii Arduino Pro Mini connection diagram with FFIMU
2、最好用FTDI供电,首先10DOF耗不了多少电,用FTDI供给足够;其次如果ESC供电的话,通过FTDI读取10DOF的数据就必须用连上锂电,比较麻烦。
3、同时使用ESC和FTDI的前提是你要在FTDI的Vcc和pro mini的Vcc(不是RAW)串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因为双电源供电没有电源选择比较危险。
4、用FTDI供电最好只限于10DOF和pro mini本身,因为FTDI出来的电流很有限,比如你要用FTDI给接收机供电就供不足。其他的传感器模块:GPS、数传、超声波等最好用ESC直接供给。
5、其实你可以自己画一下pro mini的板子,这样可以规范的设计一下电源管理。

网友C(2013-06-17):
呃,我一直是两个一起插的,貌似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我一直是两个一起插的,貌似没什么问题啊……

一般电脑usb是带自恢复保险的。有平衡电压之作用,所以只要电压相差不大也没什么事

网友:
Crius MWC se的ESC和ftdi电源也是连在一起的,调试的时候一直都是先上电池再连FTDI。没有问题。自己用pro mini 和 6050传感器DIY的mwc也是同样的接法,同样没有问题。

网友D:
我有一块CRIUS MWC SE 2.0的板,直接接FTDI可以用来调试。也可以同时接电调和FTDI。

但如果我只接FTDI的话调试的时候遥控器的信号量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CRIUS MWC SE 2.0的板,直接接FTDI可以用来调试。也可以同时接电调和FTDI。

但如果我只接FTDI的 ...

单接ftdi可能供电不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接ftdi可能供电不足的

应该是供电不足   接上电池调试就好了   读书正常   就是接收机质量不好   数值一直在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供电不足   接上电池调试就好了   读书正常   就是接收机质量不好   数值一直在跳

不是接收机的问题,应该是遥控电位器在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接收机的问题,应该是遥控电位器在飘

说错了   呵呵   是发射机这边的问题   肯定是电位器的问题    但回中的时候总是会偏    好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