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电直的效率高还是多轴的效率高?

楼主(2013-01-07):
电直用的大直径旋翼

多轴用的多片旋翼。

1.从空气动力学而言,直升机的桨又宽又长,由于“展弦比”更大,性能好过小桨。电直胜出

2.从机械传动的角度考虑,直升机的电机通过齿轮传递扭力给旋翼,动力有耗损。而且直升机尾桨仅仅是为了抵消扭矩,这部分输出也是白白耗损。多轴胜出

当然仅仅从以上两个角度分析是难以得出结论的。

还有许多方面的必须考虑:

疑问1:同样300瓦特的功率,是一个电机重量大?还是多个电机凑成这个功率重量大?

疑问2:同样电机功率,同样电池组的电直与多轴,起飞重量相同情况下。哪个续航时间更长?

网友A: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是的,所以我抛砖引玉,想询问下既玩电直又玩多轴的朋友。
你们是觉得多轴效率高还是电直效率高?

网友:
螺旋桨效率 的大小,涉及到一个 参数:桨盘面积。  桨盘面积越大,效率越高。所以,功率一定的情况下,两个电机驱动两个小桨比一个电机驱动一个大桨效率高,推力大。 大概就是这样。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实际情况要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楼主提到的‘机械损耗’。具体情况最好用试验解决,试验法最简单,最可靠。

网友:
支持老鸟来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抛砖引玉,想询问下既玩电直又玩多轴的朋友。
你们是觉得多轴效率高还是电直效率高 ...

山寨450电直俺有一台,续航时间为9-11分钟;山寨650六轴也有一台,续航时间为5分钟左右,电池为25C  2200mAh,重量是六轴比电直重,直接感受是六轴为电老虎,当然,六轴配的电池肯定不合适

网友B:
要考虑机身重量和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机身重量和载重

疑问2:同样电机功率,同样电池组的电直与多轴,起飞重量相同情况下。哪个续航时间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问2:同样电机功率,同样电池组的电直与多轴,起飞重量相同情况下。哪个续航时间更长?

个人觉得是四轴的长~毕竟飞得不稳的话四轴角速度纠正比较简单,电直就……

四轴的一般是低转速高功率
电直的没记错的话是高转速配减速组的

同电机就没法比了如果电直用四轴的电机,飞都不一定飞得起;如果四轴用电直的电机,电机估计会烧

网友:
求老鸟 出来解答问题

网友C:
我还是觉得你原来的头像好看。

网友D:
450机架,裸飞。无图传、相机。2200mah 25c。仅悬停,总是能大概8~10分钟。
请熟悉450直机的跟贴。

网友:
肯定直机效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觉得你原来的头像好看。

是那个美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机架,裸飞。无图传、相机。2200mah 25c。仅悬停,总是能大概8~10分钟。
请熟悉450直机的跟贴。

电直如果光悬停的话。这个电池

可以10分钟以上。我以前玩过电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美女的?

是啊,无限暇想啊,早把你定格成那个样子了。

网友:
在版块看见72,我第一反应不是楼主发了什么贴子,而是如楼上所说直接就想到你的头像

网友:
世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