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看看这个怎么样?

楼主(2013-01-07):
8mm尾管  3.5mm主轴 金属底板   看看这个怎么样?
做好了   效果真好  想了一个办法不用改主轴 能顺利 使用3个轴承了   同心度更高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391&extra=page%3D1

网友:
ug画的?我看像

楼主:
嗯  在做尾管夹   做好了  就可以通用飞越250尾管  主轴 旋翼头一套了!

网友:
能DIY就好!

网友:
额!电机下置么.

楼主:
就是ep200的结构  只是改成 3.5主轴 8mm尾管  这样可以通用250的旋翼头  尾管 尾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ep200的结构  只是改成 3.5主轴 8mm尾管  这样可以通用250的旋翼头  尾管 尾波

good

网友A:
能通用倒是不错,量产么?有200的话估计只要买主轴上中下座就可以了吧

楼主:
找人做了2个中座  试试效果!    上座直接可以用7x3.5的轴承   下座没必要改   用250主轴  下座额轴承孔用不到   想用下座的轴承 要加长主轴的3mm端!   主轴就要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通用倒是不错,量产么?有200的话估计只要买主轴上中下座就可以了吧

找人做了2个中座  试试效果!    上座直接可以用7x3.5的轴承   下座没必要改   用250主轴  下座额轴承孔用不到   想用下座的轴承 要加长主轴的3mm端!   主轴就要自己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人做了2个中座  试试效果!    上座直接可以用7x3.5的轴承   下座没必要改   用250主轴  下座额轴承孔用 ...

恩,中座和上座比较重要

楼主:
改装成功了  飞了几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