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618A中拖板有轴向串动问题

楼主(2013-01-07):
0618A中拖板有轴向串动大概有10丝,这个正常吗?查看了一下是丝杆与铜丝杆罗丝之间的间隙造成的,因为设计没有消加差,如何处理?

网友:
我个人以为,这是正常的。那就是为啥调节的时候手轮都要多转过半圈,然后再回到设定的数字

网友:
正常的 楼主没玩过普车 不要大惊小怪
任何丝杠都是有间隙的 包括所说的无间隙滚珠丝杠 在理论上 都是有回差的

这个不是在于 怎么消除 而是怎么补偿
所有的车床系统 不管是 发那科的 西门子的 广州数控的 大森的 都是有消回差参数的
mach3 也有 这个说来是机械不能避免的问题
机械解决 和程序解决 无非就是两个方向

第一 让回差比较小
滚珠丝杠 无回差螺母设计(黄铜的也有,两个螺母之间有一个弹簧)
第二 让回差有规律
软件参数里的 反向间隙补偿

网友A:
你是如何测中拖板的轴向串动有10丝?我刚装好中拖板,想测一下。

网友B:
0618A有时自动走刀手柄按下去并不是每次都到位的
按下去都使中拖板位移,我正疑问如果车螺纹的话,
怎么能保证每次按下去都在螺纹里
且次次相同,要是按下去不在螺纹里
不就把螺纹车花了吗

网友C:
车螺纹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
是哦,不用动开全螺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0618A有时自动走刀手柄按下去并不是每次都到位的
按下去都使中拖板位移,我正疑问如果车螺纹的话,
怎么能 ...

车螺纹自动走刀手柄按下去以后就不能随便抬起来了,如果有乱扣盘的话还好说,否则螺纹就乱了。小车床车螺纹车到头的时候要退刀、停机,然后倒车,退回到起点,再次进刀把螺纹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螺纹自动走刀手柄按下去以后就不能随便抬起来了,如果有乱扣盘的话还好说,否则螺纹就乱了。小车床车螺 ...

原来如此,谢谢,我说呢每次按下去拖板都会位移的,如何车螺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测中拖板的轴向串动有10丝?我刚装好中拖板,想测一下。

表座放在大拖板的左侧的平台上,千分顶针与中拖板平行于车床轨道的平面接触,用手推、拉中拖板,测得的两次数值之差即为轴向串动。我是发现有串动,然后就用这方法测量了一下,不知对不对。

网友:
普车普铣都有回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座放在大拖板的左侧的平台上,千分顶针与中拖板平行于车床轨道的平面接触,用手推、拉中拖板,测得的两 ...

谢谢你,回头有空我再测试一下。

网友C:
拖板上紧点点,回差看手轮,进刀凭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板上紧点点,回差看手轮,进刀凭手感

谢了!说对了,我试着把中拖板压紧点,虽有回差,但轴向串动几乎没有了,加工的精度有了保证

网友:
还有种情况是,在拖板松点的情况下用手推拉有动静,那就是丝杆轴向串动,得拆开放些铜皮垫片,我的250就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