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横轴橡胶圈飞起来的感觉会怎样?

楼主(2013-01-07):
请问各位高手,将横轴与旋翼头固定去掉横轴橡胶圈,飞起来会是什么感觉?

网友:
飞不了。。。一起飞就歪掉炸鸡

网友:
有些机型就没设计横轴胶圈,用可变形的朔料或碳纤桨夹来减震和平衡。

网友:
噼里啪啦、稀里哗啦、最后嘭啪!

网友:
     你可以做两个金属胶圈固定住,试一下
翻得时候悠着点

网友A:
一般直升机有三铰:挥舞铰,螺距铰,摆振铰,横轴胶圈相当于摆振铰,直升机靠摆振产生分量左右前后运动,同时阻尼增加稳定性
哈哈,所以不能没有横轴胶圈

网友:
楼上太专业了

网友:
别什么东西都想当然的,没有实验过就别认为什么都知道 SJM尚真有横轴橡胶圈吗?

网友:
以前刚入门的时候装机把橡胶圈搞丢了,直接找两个同尺寸的轴承换上,一样可以飞。

网友:
没弄明白LZ意思。上个图?注明机机型号。

网友:
compass 360就是沒膠圈的。

网友:
胶圈越硬机子越灵

网友:
胶圈越软,机子越灵吧,如果没有胶圈,翻的 时候小心点很容易弯横轴

网友:
JJ 会不断奌頭!

网友:
LS的头像看着怎么那么别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升机有三铰:挥舞铰,螺距铰,摆振铰,横轴胶圈相当于摆振铰,直升机靠摆振产生分量左右前后运动,同 ...

机构力学成绩不错啊。应该推荐为教学大纲标准答 案。

网友:
应该起到减振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