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坏了,能修吗,帮忙看看,

楼主(2013-01-07):
刚才安装副翼舵机的时候,接收机就插了电,跟一个灰胜舵机,本来好好的,后来搞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发现舵机抖了一下舵,然后就看到接收机里面冒了点火花,这下懵了,赶忙拔电,已经迟了,闻到了点哪发出来的一点糊味,电阻什么烧掉的味道,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吧,然后赶忙拆开看了下,没有发现烧糊了的电阻跟芯片,只有糊味,上电再一试,完了,收不到信号了,指示灯一直在闪,关控再开也没用,请各位帮我看看还有救吗
  有哪位好心人帮我测下此款接收机的电阻,三级管等参数,简单测了下正负极导通状态,用的电子表,正常的约580,坏的那个也能测的出,就是8通道跟对频的吗通道无导通,且从对频通道负极依次向一通道测导通时,只有对频负极跟八通道负极导通,正常的是一到八都导通的,我刚测了那个黑色三极管,参数跟正常的有些不一样,是这个烧了吗,三极管最容易烧的吧,,会不会是程序丢了呢,到底哪里出错了,我看不懂哪里有电源管理,好的那个被我做了防水了,没办法全部对比,有好心人吗?跪谢啊!那个三极管型号是7530-1   0952,这个三极管就是管理电源的吗,保护芯片的吗?请问该怎么检测呢?能修好吗?

网友A:
这个没修过,还是返厂吧!这个可能是你 的舵机卡住了,导致烧坏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修过,还是返厂吧!这个可能是你 的舵机卡住了,导致烧坏接收的

我也不知道,本来舵机好好的,就突然一下,接收机冒火了,但我事后转了下舵机摇臂,是好的,没卡住,但舵机坏掉了,电路板没糊味,接电没反应,这舵机,害人不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彻底对KDS的失去信心,我手上有两个KDS  K-7XII控,现在都当模拟器用,用那个控一般都是装机——炸机——修 ...

我这控接模拟器,通道一直乱动,跟失控一样,没法用作模拟器,不过这控我用了好久也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新的!

还有一个做过防水的,不然就能对比检测到哪个元件不正常了,防水的东西特难搞掉,还怕刮坏,另一个凑合用了,通电还是有反应的,灯是亮的,就是接收不了信号的状态一闪一闪

网友D:
下次细心一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 摸一下  有没哪个原件发烫

已经试过了,没有任何原件发热,也没有任何元件烧糊的迹象,现在糊味是越来越淡了,基本闻不到,只是烧掉那一刹那,味道很重,拆开看,啥都看不出来,还冒火花了,不知道哪里冒的,反正舵机也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细心一点啊

从来没出过这种问题,我也不知道他们啥时候坏啊,不过给个教训了,

网友:
那个东西不是三极管,是个电源芯片。负责供电的,很可能负载太大了(短路)把他烧了,但不能保证换了这个就一定能好,可以试试。祝你成功

网友(2013-04-01):
首先确定你插在哪个通道,然后量一下对应的元件,如:三极管(和其回路),什么的有没有坏。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网友(2013-06-13):
没用过KDS的接收机····帮顶了····

网友:
那个“三极管”不是三极管,是稳压芯片,从电路布线看这是个AMS1117—3.3V的芯片,如果你有万用表测一下这个稳压管有没输出电压,没有电压换一个吧,但愿没烧主芯片!

网友:
再仔细看不是AMS1117,看这个管子1脚接地,2脚输入,三脚输出,不过可以用AMS1117飞线替换

网友(2013-08-29):
接电,看看你所说的那个三级管中间脚有没有3.3V电压输出。这是稳压管,没有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2013-11-23):
应该是三端稳压7530烧了 换

网友:
应该是舵机短路烧了接收机供舵机的电源IC,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LS几位说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换一个3.3的试试看,成功率应该在80%。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2014-03-03):
是不是铜皮烧断了

网友:
这东西修不了了,我有两个futaba接收机坏了,返厂也修不好。就是修好了用着也不稳定安全

网友:
帮不上忙  忙着顶个帖吧

网友:
好小的2.4g芯片。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调的BEC输出还是不是5V,然后再量那个3.3V的稳压芯片是不是还是3.3V。

网友(2014-09-05):
引用 楼主:
我这控接模拟器,通道一直乱动,跟失控一样,没法用作模拟器,不过这控我用了好久也没失控过,

在电脑的游戏控制器了校准一下就可以模拟了

楼主:
芯片内部烧了,你看不到的,烧的时间久了就会炸开,弄好了吗?联系我,1510937773

网友:
拆壳的话,没看到壳也有 轻微烧焦痕迹吗,要壳有烧焦痕迹,保证就那位置坏。

网友:
看一些 大件的 原件,那个 外观变了,像多了些烧焦的点,那个就是坏的。

网友:
那些零件 上的 字迹 模糊 不清的 重点看看。

网友:
也试过 烧了 个接收, 自己出邮费,客 服 免费发了几个 那种,3只脚的 品字形的,换上后 原地满血复活。

网友F:
要自己焊的话,或者 再准备个 风扇, 焊完了,用风扇 吹下降降温,除非对自己的技术有非常大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