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充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07):
我手上有一个FM6通带显示的控,有充电口,还有一个4通2.4G不带显示的控,也有充电口,就是装充电
电池
的话,怎么样充电,我试过2个
遥控器
,不管开关是开是关好像都没有指示灯什么的,不知道 是不是在充,不敢长时间这样插着?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A:
充电器上有指示灯,这种充电器电流小,用完电后一般充电14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