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小车床改数控

楼主(2013-01-07):
请问大伙 小车床改数控 步进电机同步轮的选择依据是什么,请大家帮忙

网友:
这个不要啥依据吧,选好转速比例就好了

网友A:
大小合适,齿数倍除,方便调电子齿轮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合适,齿数倍除,方便调电子齿轮比就行了。

请教云弹师傅,步进电机+同步轮跟步进电机+联轴器相比,精度会降低吗?

我也在用手板仪表车改数控车,现在用的是86电机+联轴器,效果不错,不过因为车床的行程很小,所以走不了什么高速,正在考虑该用57加长的+同步轮减速的方式,以节省成本,就是担心精度不够直连的好。

网友:
减速了,精度增加了啊。比如:丝杆螺距6mm,联轴器减速比就是1比1,同步带可做2:1    3:1等,电机转一圈丝杆才走3mm      2mm    的,对步进电机的运转精度有提高。当然,同步带也有缺 陷的,不能大长了,小心被拉长,虽然是一小点,那也是误差的。装好了精度也很高的。

网友:
请问楼主,gsk928 用排刀,怎么解决换刀设置?

楼主:
貌似车床改数控 挺麻烦 哥们有没有现成的方案 提供一下, 机械方面没问题,可就是电气就懵了。
控制板+步进电机 还需要什么吗

网友B:
建议用小齿距的·齿距越小精度越高·多边形效应越少,3M就行

网友(2013-10-02):
我也想改,正在学习中!!

网友C(2013-11-03):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小齿距的·齿距越小精度越高·多边形效应越少,3M就行

那照这样说,用皮带轮岂不是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照这样说,用皮带轮岂不是最好?

皮带轮要打滑的。就不好了。

网友:
也正想D,那位兄弟说说软件啊,用什么软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