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大家从入魔到现在碰到哪个部分出故障比较多,电机出故障的情况多吗?

楼主(2013-01-07):
调查一下,大家从入魔到现在碰到哪个部分出故障比较多,电机出故障的情况多吗?

网友A:
电机座总是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总是摔掉。。

电机座摔掉了,那电机有没有事?

网友:
电调烧坏好几个

网友:
机体出故障最多。。。。。。。舵机接受各烧掉过一个

网友B:
电机不炸,几乎是不可能有故障,除非拿到的时候就是B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炸,几乎是不可能有故障,除非拿到的时候就是B品货

新西达的B品货多吗?如何区别B品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西达的B品货多吗?如何区别B品货?

B品就是有问题,没有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品就是有问题,没有检测出来

一般电机有问题是如何检测的?听声音?看外观?还是别的方式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摔掉了,那电机有没有事?

电机倒是没事

网友:
机身机翼一下就炸碎咯

网友:
电池飞机上散热问题问题容易挂,前三点舵机齿,还有就是桨,其它还好

网友C:
内容电机坏过一次,在天上电机声音突然变尖,下来一看外传子的一块磁钢送了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炸一下,电机都有故障,可以说就是“暗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容电机坏过一次,在天上电机声音突然变尖,下来一看外传子的一块磁钢送了

你坏的那个电机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电机有问题是如何检测的?听声音?看外观?还是别的方式检测?

异常声音和外观有明显变化,在具体点需要更多更精准的设备才可以测出来

网友:
电调怀过最多其他都还好挺郁闷

网友:
whboy 鍙戣〃浜

网友:
鍥瀕z锛寈xd鐨

网友:
电机独自飞了

网友D:
电调烧坏好几个,舵机坏齿几个。桨坏的最多。一天最多十几个桨没了。电机从来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