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方轨的大侠进来帮下忙

楼主(2013-01-07):
我在DIY 600X600的方轨雕刻机,原帖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碰到一些问题请大家指导一下

我买的方轨是台湾上银的,淘宝上买的,不知道是不是假货,导轨的上表面,亮是挺亮的,但有45度的纹路,看起来好像是纱纸划过的样子,买的六根导轨都是这样的。

这个导轨,安装上去之后,相对平尺,打表有20丝弯曲。我用手掰,然后把螺丝锁上去,但是再打还有一两丝的误差,弄了半天累了,只好作罢。这正常吗?

导轨装上去之后,百分表固定在一条导轨的滑块上,测另一条导轨上平面,误差20丝?这正常吗?

把Y轴滑台安装上去,推动不算很顺滑,也不算很吃力,有点像铝型材窗户的导轨一样

网友:
不正常吧,放置的时候弄弯曲了,有纹路应该是正常

网友:
纹路应该是正常的,,我买的上银也有。。

你这20丝肯定是被快递压弯了,,或者是卖家本身存放不当弯曲了。。

我那个破机器安装后,两轨道相互打表,误差1丝内,,,注意,不是精安装,是自己手工慢慢调整的。。。

上银的导轨,从一个角度看,可以看到应该是激光打上去的标志和箭头,,箭头指出那边是基准面。。

网友:
有纹路是正常的,稍微弯曲也没关系,关键在于加工,安装,调试,国产的导轨1米内也不会超过几丝的误差的

网友:
还有,,不知道你买的导轨有多大。。

我买的15 和 20  推动阻力都不大,比较顺滑。。另外买的35就明显阻力了,卖家的解释是35预紧了,我也不清楚。。

还有,有阻力的话,也可能是两轨安装不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