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达人,快快显灵

楼主(2013-01-07):
我的电脑去年装的,p8p67主板,8g内存,5500显卡,3.4四cpu,最近运特慢,360都用上,第二天就开不了机,啥问题啊,另一台同样配置的就很正常,郁闷

网友A:
重装下系统吧试试吧,没看到判断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电脑运行速度慢光这一说法,,的确很难判断,,,就像人发烧,,也有很多原因引起的,,最好做法就是想想最近电脑都干了些什么运行了些什么软件然后再慢慢着手

楼主:
已经重装好几次了,最近一次是因为360查到木马,说需要重启,然后就再也没起来

网友C:
硬盘从新分区,装上系统,在用顽固木马专杀工具,如果没分区病毒的话就好了,如果还是慢的话就找个硬盘测试软件检查下硬盘的读写速度。普通硬盘测试一般在70左右

网友D:
两机配置一样?硬盘对调试试,还卡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E:
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谢谢,明天搞一下

网友F:
还有电源的问题不能忽视.至少也要配个长城的工包电源!

楼主:
下了个硬盘检测的,里面有坏的,正在修复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G:
看CPU风扇是否运转正常,手摸散热片是否发烫。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硬盘坏了,wd2t的硬盘,换了一个,装系统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H:
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