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尾桨问题

楼主(2013-01-07):
本人新手一个,才开始学飞,由于上次炸鸡后换了配件,现在把GP780陀螺仪搞混乱了,想问问,直机推油门后,尾桨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在“吹风”啊,我现在的450推油门后,是往左边吹的风,我记得以前是往右边,想调试成操作杆往左推,机头就往左,操作杆往右,机头就向右,该怎么调试呢,完全新手一个,搜索了一下论坛,没找到帖,,,望各人老手指点一下,感谢万分

网友A:
你打方向舵  尾滑块相反方向运动

网友B:
方向舵如果反了,陀螺仪将无法锁尾,表现为自旋。

楼主可尝试不装大桨,推油门的时候方向舵是否“听话”。
如果不听话,可在控里将通道四反相。

方向舵“听话”后,再装大桨继续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舵如果反了,陀螺仪将无法锁尾,表现为自旋。

楼主可尝试不装大桨,推油门的时候方向舵是否“听话” ...

感谢,昨天研究了一下,基本好了,可惜今天试机发现油门给大了就比较陡,而且整体向左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方向舵  尾滑块相反方向运动

感谢,昨天研究了一下,基本好了,可惜今天试机发现油门给大了就比较陡,而且整体向左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昨天研究了一下,基本好了,可惜今天试机发现油门给大了就比较陡,而且整体向左偏

比较陡是什么意思?是向左偏还是向左“旋”(从上住下看,机头向左?)
油门给多大?25%?50%?75%?

把问题描述清楚,其实就已经解决了一半! :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陡是什么意思?是向左偏还是向左“旋”(从上住下看,机头向左?)
油门给多大?25%?50%?75%?

...

油门给到75左右吧,再给点油就离地的感觉,然后整个机器就有点抖了,然后有点左偏,是整体左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给到75左右吧,再给点油就离地的感觉,然后整个机器就有点抖了,然后有点左偏,是整体左偏,

油门给到75还没离地?赶紧看看你的螺距曲线吧!
估计你是默认的飞3D的曲线,这个曲线不适合新同学练习,
起飞难,砸地猛!

推荐的螺距曲线(供参考):
五点分别为(%):
40 50 60 80 100

具体参数是(假设螺距总行程是最低-10度,最高10度):
-3度(最低点) +3度(中点) +10度(最高点)

另外,整体左偏是正常现象(地效),快起飞时副翼稍微向右打点。
(你得先把螺距曲线调“温柔”再离地,否则容易砸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给到75还没离地?赶紧看看你的螺距曲线吧!
估计你是默认的飞3D的曲线,这个曲线不适合新同学练习, ...

哦,那我得去看看油门曲线了,因为自己不太懂,让模型店的给调试的,十分感谢你的指导,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