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木制多轴系列H4、X6、Y6 三种形式的飞行体验

楼主(2013-01-07):
自去年秋始,对多轴飞行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从遇到头痛的震动开始,一直寻求解决它的方法。开始考虑用木制的材料来试试效果如何,以极其简单易行的制作,做出了几种粗壮笨态的体架。其结果倒是把要解决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果冻基本消失了。如果是常态飞行(低航速飞行),效果会是出奇的好。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认证了,机架的结构如何,对整体震荡的影响至关重要,一点不亚于电机和桨好坏的重要。换句话说,再好的桨,再好的电机,机架不够硬朗,同样会产生震荡,会给拍摄带来让人头痛的果冻。当然,这些木制的机架其材质和本人拙劣的制作水平,就其外观实在不美。作为抛木引玉,以其还可以的拍摄效果,来刺激更好的机架诞生吧。
   基本配置和数据及性能
   H4 650轴距,宽500,  机架重460克,电机4225 610,  1356碳纤桨,电池4S5000X1,图传5.8G400,NAZA GPS,AATosd,摄像头GOPRO1或NEX5C,起飞重量1800克-2100克,飞行时间13分-15分,有一定高空滑翔性能。
   X6 800轴距,机架重890克,设备基本同上,飞行时间10分钟左右。稳定性好但不灵活。
   Y6 550轴距,机架重480克,设备同上,飞行时间12分钟。机动性能好,载重大,减震效果不佳,起降容易伤到桨叶。
以上木材全部为淘宝来的6或8X100X1000mm桐木片所做。
其三种机型的实际飞行视频如下。
H4的空翻:
H4的微单搭载:
X6的微单搭载:
Y6的高速飞行:

网友A:
那个六轴看着牛x

网友:
很牛,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费用不高

网友:
兄弟执着啊顶你

网友A:
顶,一定仿制一台!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做X4而要做H4呢...其实主要是H4不符合我的身为..呵呵

网友:
楼主这个架子..我觉得电机可以倒装然后藏到机臂里试试

网友C:
我的宽度450H轴距大概600多没具体算过桐木机架正在进行中,多些老程哥的帮助,目前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H型结构的机架,灵活和载重比较平衡,一个机架费用大概是40元左右,再加上一些辅助工具,胶水,螺钉和时间,有空有闲的魔友还是值得尝试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定仿制一台!

哈哈,何谈是仿嘛,我只不过是用木头做的而已,也是参照着别人的样子做的。你给的那个资料中QAV500才是极品啊,很值得去仿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做X4而要做H4呢...其实主要是H4不符合我的身为..呵呵

这个H4,因为有底板的关系,有一定的滑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宽度450H轴距大概600多没具体算过桐木机架正在进行中,多些老程哥的帮助,目前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H型结 ...

450宽度足以了,600的长度我觉得都长了,长度长的话就容易扭动产生震颤,飞起来也不灵活了。期待你的爽飞呢

网友:
好久无看你视频了,